为什么数控机床攻丝的应用不多呢?

楼主(2008-01-28):
如题,我们这里数控设备占绝大多数,可是实际应用中,编程员一般都不把螺纹孔攻丝的程序加进来,而是钻底孔后移到钻床或者手工攻丝来完成。问过编程员,说是保险起见或者就说不知道大家都这么编!我想知道,数控机床攻丝难道很不稳定吗?还是由于其他原因?

网友:
机器没有手感呀,在金属材料里,有很多的砂眼和杂质,有时候手动攻丝,能避免很多问题。

楼主:
铸件会有很多的内部缺陷,但是其他材质的总该好些了吧!而且,手攻或钻床攻丝往往攻的不正啊!手攻又会受到操作者的技术水平等因素限制呀!

网友:
呵呵,说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在一根8毫米的轴上轴向加工一个M3*25毫米的螺纹盲孔。2.5钻头加工的底孔,M3 的丝攻加工,结果一直止规好过。我量底孔好的,就补偿丝攻,最后说出来你都不相信,我Y方向一共补偿8毫米 ,奇迹出现了,丝攻没有断,螺纹孔还是大。 没辙,拿下来找了自动攻丝机再加工。问过其他专业做轴的厂,人家都说基本不会在数控机上做攻丝螺纹。

网友:
数控设备完全能够进行攻丝加工

只钻孔不攻丝是对设备资源极大的浪费!!!
数控设备的发明就是要把人们从手工劳作中解放出来,既然设备有此功能一定要充分利用!

网友:
没用过加工中心。不知道机床能不能精确监控主轴的扭矩,要是能的话攻丝是没问题的。
我们用监控扭矩来保证恒压力磨削是非常成功的。

网友:
现在正好在为加工中心攻丝的问题头疼,加工中心攻丝2-3个螺纹孔就要断丝锥,拿下来攻嘛效率慢不说,工件表面碰伤又增加

网友:
呵呵,可能想法有些菜吧,是不是一般的数控机床为了节省成本,把主轴做得速度单一一些,比如没有适合攻丝的速度.而不太适合做攻丝用呢?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专用攻丝机比较保险,省钱。尽管我们的压铸件毛坯质量还不错。

网友A:
可能是嫌效率低?但技术绝对不是问题,任何加工中心都能实现。
数控机床攻丝分钢性攻丝和柔性攻丝。柔性攻丝数控机床都能胜任,但需要弹性夹头,它不要求转速和进给严格保证比例,因为弹性夹头上的丝锥能够伸缩。如果用柔性攻丝使用和钻头一样的刀柄就会出现4#楼的问题,攻丝止端通过,严重的一次一把丝锥。
刚性攻丝需要机床支持,它需要保证转速和进给比例一定。在FANUC系统中柔性攻丝和刚性攻丝是两个不同的命令。
很多人使用柔性攻丝可是使用和夹钻头一样的刀柄夹丝锥干活,干不出好活的,也不能怪数控设备。

网友:
说说我的经历

我曾调到仪表部份帮忙,那些上丝攻的都是铸件,有周去粗车毛胚,真想问侯厂家祖上,那些管件接头毛胚都不圆,大家都应改见过那种弯头,上面有条长方形凸起,像脊梁,图中红圈处又的倒角做圆了,有的没,我用的爪子是3爪的,有一爪上有槽,正好卡在那里,那里圆了就夹不正要夹前面那圈圆,害得我本来4天的活搞了6天也没完.只能我上普车快点搞,其间被铁屑烫伤数处,这些毛胚问到为啥不上车床,我问过别人,都说铸件上丝攻好点.丝攻做成3角螺纹可以,梯形的也可以,只要能拧进去但是我反问丝攻这么贵.6个大卖20块,弄坏不划算,他无语,照我看,上丝攻省事.只要端面与夹的模具成个平面就行,夹紧,就OK了,速度好像比数控快,看他们天天搞,但是丝攻很少坏,磨的也一般,可能是丝攻比螺纹刀牢固,刀是YW2的,零售4块一个,还要自己焊,期待更多达人来讨论,付弯头图http://photo.sina.com.cn/list/photo_src.php?type=orignal&pic_id=4435ac86444dcec0f5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嫌效率低?但技术绝对不是问题,任何加工中心都能实现。
数控机床攻丝分钢性攻丝和柔性攻丝。柔性攻丝数控机床都能胜任,但需要弹性夹头,它不要求转速和进给严格保证比例,因为弹性夹头上的丝锥能够伸缩。如 ...

请问大侠,那么,用什么样的刀柄呢?专用的吗?用夹罐如何?

网友:
1.费时间
2.对机床扭距有要求
3.另外购买刀柄
4.机床伺服要修正系数,非100%
5.丝堆的稳定性和材料的均匀
6.夹具的要求
高档机床现在大螺纹铣

网友:
10# 楼的老兄说的很对!
我公司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可以成倍的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
我们做了.可是经常容易断丝锥!

网友:
这两天正密锣紧鼓地张罗买钻攻加工中心,30多W的,以前分别用自动钻孔+自动攻牙机,总觉得产品质量还不尽人意,这次老板下狠心投资了,看了大家的讨论,怎么好呢?明天供应商就过来签约了。如果买来以后用的不好,那就My Goy啦!

网友:
用数控机床攻丝的应用是很多的,只是受限于中高档机床.
对于类似于加工中心的铣床类则多数称做钻削中心.效率也很高.且多数是刚性攻丝.

可能现今多数实际应用的数控机床还达不到相关机械要求吧,才让楼主陷入这样的疑问.

网友:
速度慢,费时,效益小.

网友:
我一直在用加工中心功丝,材料铸铝、铸铁。没有出现过那么多问题呀。

网友:
其实一般机床的精度都能达到,批量生产还是有优势的,最关键是还是技术水平,不管是刚性的柔性的,还可以用攻丝循环,铣罗纹等等,好多方法可以满足要求,我觉的最适合批量生产.

网友(2008-03-10):
我个人认为i
如果材质均匀,没有缺陷,如果机床和丝锥质量还不错的话,效率还是挺好,我在公司攻钢件,转速在500左右,M16的,当然有点快了,哈哈……
但是我用过铸钢件,结果断了两个M10,主要是里面有砂眼,呜呜……

网友:
用数控机床攻丝分划算吗?

网友:
在我们公司用加工中心钻孔攻丝比普通的机床质量有保证,现在还想专门购几台钻孔攻丝的加工中心来替代专机和普通机床呢。

网友:
主要取决于材料,像钳工攻45#钢材他们有多吃力还要攻下去一点再退一退再往下攻而数控是一直往下攻,一般的丝攻扭力达不到很容易断(你们不知道现在普遍的丝攻都是小厂生产的材料不能保证)而且攻丝锥机床间隙有误差下去一两圈问题不大但圈数多了误差就大,所以我做金属时只下去几圈保证垂直度在手工攻。但材料比较好加工(如生铁、石墨等)直接下去。

网友:
不管什么原因,数控机床丝锥比较容易折断就是了,哪怕比例比较低,但是乘以效率来说就很可观了.
在我们这里,谁弄断了,谁就要想法子解决,最低起码的也是要自己找工艺协商.
那么,谁还愿意干这种容易出问题的活呢?加工效率越高,成本越低,解决问题的相对成本也越高.很可能自己一天的工作成绩就被一根折断的丝锥弄没了.
所以我们操作工人是坚决抵制攻丝的,呵呵.

网友:
车用G32Z#1F#2M04
M03

网友(2008-04-12):
没这样的说法,现在在数控设备上攻丝的很多啊,只是看你在数控设备上加工合算还是在钻用攻丝上合算罢了,数控上加工要根据材质,刀具等多方面因数来确定,而手工或专用设备加工的因数就少很多,关键还是计算时间和成本的问题,那个合算用那个。

网友:
我觉得那可能还是机床调整有问题,加工中心机不能攻丝,那还能叫加工中心吗,我们公司生产的机器很多都是做零件的,他们天天攻丝都没听反映说断丝攻的. 加工中心攻丝最主要就是标攻丝轴与主轴同步,包括速度,位置,加减速等都要求同步,
对于攻丝指令G84/G74都是ISO标准代码

网友:
我们是很讨厌攻丝的,呵呵
我们一般都是单件小批量的,一个月都没几个螺纹孔,为几个螺纹孔去准备很麻烦
现借钻头,丝锥,而且丝锥和卡具通常都不是数控专用的,别人用过的工具,是否好使也不知道,所以,第一次上的时候很容易出问题
为了仅那么一个两个的螺纹,这么麻烦,这么大风险,大家一般都不喜欢
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不是如此.

网友:
我们厂用的是钻攻一体的加工中心,丝锥断的挺多的,孔乱扣的也挺多的
我看过给我们配套的厂,用的是摇臂钻攻丝,刀具寿命提高了一倍
都是国产丝锥,质量不稳定,毛坯质量也不稳定。

网友:
数控机床丝锥比较容易折断,因此,m8以下的很少上数控。

网友:
刀具的应用在攻丝里很重要,其实呢,我最喜欢就是攻丝,选者好刀具,攻丝比钻孔还爽,而且很快。

网友(2009-07-11):
我觉得在数控机床上攻丝效率还可以呀。主要注意两点,1)要使用螺旋丝锥(有些国产的不合格)2)攻丝模式要和攻丝夹套匹配。

网友:
我们一般是10个以上的在加工中心上干
一个怕短丝锥,再就是进给电机不停地正反转的运行这样对设备不好

网友:
别说8以下啦,就是14的螺纹都不敢上数控攻,不是把车床攻停了,就是把丝锥给干折了,嘿嘿,我这儿的破数控,连外园0。015都不敢说百分百的控制,哎,设备滥啊%%%
我说的是一般的数控,而不是加工中心,我想加工中心,如果连攻丝都完成不了,太不值了吧???

网友:
机器没有手感呀,在金属材料里,有很多的砂眼和杂质,有时候手动攻丝,能避免很多问题。
引用 网友B:

在理啊。

网友:
其实没有你们说得那么玄,只你要肯下钱去买机床和刀具就行了。
SGMW 整天吹的B系列发动机缸体缸上大大小小也有二三十个螺纹孔。
还不照样在加工中心钻孔攻丝,而且速度不是一般的快。
不过我们这里都是电主轴+刚性攻丝,小的要三十W,大的要五十W。妈的,太贵了……

wujp

网友:
怎么不用啊 我们都的在数车上面做的啊
找中心的时候用和加工中心一样找就可以了啊  这样在生产当中可以节约好长时间的啊

网友:
其实没有你们说得那么玄,只你要肯下钱去买机床和刀具就行了。
SGMW 整天吹的B系列发动机缸体缸上大大小小也有二三十个螺纹孔。
还不照样在加工中心钻孔攻丝,而且速度不是一般的快。
不过我们这里都是电主轴+刚性 ...
引用 网友C:

更正一下,昨晚去数了一下缸体上的螺纹孔,差几个就到60个。

网友:
呵呵,我们这里现在M6到M30的螺纹孔都是加工中心的,而且我还用BT30的机床做M20P2.5的螺纹,深度40的

网友:
有什么不敢的,大于M8的丝锥我都在加工中心上攻,小于M8的一般怕丝锥断。

网友:
有什么不敢的,大于M8的丝锥我都在加工中心上攻,小于M8的一般怕丝锥断。
引用 网友D:

只要丝锥没问题,M4的也照样攻

网友:
没有问题啊,FANUC  是S1000 M03
                                 M29 G95
                                  G84 X Y  Z R  Q F
                                  G80
                                  G94
                                就这样。

网友:
敢不敢在数控上攻丝,这还是个勇气问题,试一试,也许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是呀,加工中心是攻丝有点危险,当然如果是铝件那就没什么问题了,还有就是刀具的加工量的问题,你又不知它什么时候会断还是什么的。

网友(2009-08-15):
学习了     总感觉用数控床子攻丝心发慌  呵呵

网友:
一般的机床很难保证的,而成本高,
不过我现在使用的机床就是可以的,我们公司从来没有用手来攻丝,除非是修理。
但是我认为机床可以采用柔性攻丝啊?我们老的机床就是这样采用柔性来加工丝空的

网友:
机攻的不好,也容易断丝锥。因为它是先直攻下去的,然后再反转退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这回事的,各个系统都有攻丝这个功能的。它是符合F=P*S

网友:
对,楼上正解,攻丝是有专业弹性夹头的!

网友(2014-04-19):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嫌效率低?但技术绝对不是问题,任何加工中心都能实现。
数控机床攻丝分钢性攻丝和柔性攻丝。柔性攻 ...

刚性攻丝在丝锥在钻夹头是不是也可以啊,还有车床还得设置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