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量具可以互检吗?

楼主(2008-01-29):
车间测量内孔的气动量具给厂里的品质检验,我发现他们是把我现场使用的校规来检验量具,然后又拿量具来测定校规,可以吗?那样不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吗??我想是不是该找个三次元先矫正校规以后再拿校规校订气动量具?

网友:
你的思路是对的,他们那样只能检测量具的重复性和短期稳定性,按照你的思路,至少要用不同尺寸的不少于三个的校对规来检验量具,而且校对规的尺寸是事先精密检定好的。至于是否用三次元校正,要看具体的三次元精度和校对规的精度是否匹配,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检定校对规

网友:
不大明白你说的。量具的检定必须高精度的检测低精度的,气动量仪要用微动台架来检定;校对环规要用测长仪来检定;内径量表可以用标准环规来标定也可以用微米外径千分尺来标定(检测圆柱形工件内径时不能用千分尺标定)。

网友(2008-03-25):
没有用过气动量规,但三楼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
是啊!高精度校对低精度!同意楼上的!

网友:
这是常识啊!不过还要谢谢各位的认同。

网友:
各位说的一般性原则当然没问题,楼主的问题属于特殊场合,一般性原则可以解决,也有变通用其他方法满足他要求的途径

网友(2008-09-25):
高精度校对低精度,一般原则上的校验没问题

但有的时候也要用到对比,特殊情况下

举例  圆度仪的同轴度校正实际上用的就是比对,做2个缪误差的同轴度基准快已经很好了(200mm-300mm长的)
      做更精确的也不现实,或者换其他的检测方法也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