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它的功能---如图

楼主(2008-01-29):
不知道怎么贴图
.

网友:
如果只是实现这个动作是比较容易的,成本很低。用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就可以搞定。
要是还有其它较多动作,可以用一个PLC。

网友:
光电开关控制最简单地起,停电路外加制动电机即可!

网友:
很简单,会电工都会的。你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很简单呀,只要用几个元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