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材料!-----如图,请教

楼主(2008-01-29):
谁知道附件中的零件是什么材料?是不是铝的?

网友:
本来以为是塑料,不过再一看,要去毛刺,看来不是

网友:
在NOTE 那里看到了,不过看不懂

网友:
这应该是一种有机胶带或胶垫,有卖成品的,估计你这个是把这种胶垫切割成图纸尺寸,467MPa应该是粘和强度或撕裂强度。这东西有单面和双面的。你可以咨询深圳达能科技公司,或者上网搜下PORON。

网友:
你可以把note里面的那个编号输入google里面搜下看看有没有它的什么信息,然后再根据这个信息去采购材料

网友:
真的,,我是看不懂的,有时图片是反映不出实物的,可能是显示器的色差引起的.

网友:
是PORON 4701
467MP——是一种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