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径,大内径的检测----请教

楼主(2008-01-29):
请教高手:一个产品外径φ2500±0.05mm,内径是φ1200±0.1mm,长度是2800±0.1mm,不使用三座标。请问用什么检具测量,或者用什么检测手段,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重复性好,有那些是要注意的。

楼主:
不会把,居然都没有人知道,郁闷呀。我听老一辈说,在造船厂和电机厂的直径都有好几米,车床的小拖板上可以是四个人在上面搓麻将。他们以前可没有三座标,激光检测仪等精密设备。一直困扰我的就是他们怎么测量的。大家也可以讨论下呀。想想办法,动动脑子,我相信我们一定有好办法的。

楼主:
网上下的,不明白!还请高手出马。

大型轴类零件直径的在线检测因加工现场测量环境差、非均匀温度场引起的测量误差修正困难以及很难用常规的瞄准方法瞄准和定位等原因,难以实现高精度测量。所研制的多滚轮大直径在线测量系统,通过采用“冗余”测量和误差修正的方法提高“滚轮法”测量大直径的准确度,使得在D=1m~5m的测量范围内,测量精度达到5Dμm/m。所研究的测量方法要求同时满足高准确度、高效率和在线测量,为许多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中急需解决的大直径测量问题,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大直径多滚压轮测量装置,使用三套滚压轮,测量时每套滚压轮测量系统都能独立获取测量信息。测量装置系统通过对多路信息融合,当打滑现象发生时,能够及时识别和剔除打滑信息;同时能够感应滚压轮变形并予以修正,这样就降低了传统的单滚压轮测量装置存在的滚压轮打滑、变形对测量精度的影响量。特别是误差修正理论研究和运用,有效地减少压力和温度等因素对大直径工件测量的影响,极大提高测量准确度。

网友:
在线测量找扬天。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照配 这样的东西是不适合大批量生产的。

楼主:
回复国际,这样的轴量量肯定不大。
据说在汽轮机厂车坏一根轴,就要判刑10年,车一刀要机床不停的运转几周。

网友:
回复yang13564

你说的是要测他的那个值啊,是外径、内径、长度用一个检具吗还是说分别用专用的量具啊请教

网友A:
回复yang13564

我知道有可以测量外径最但能测到6m的外径千分尺,并且重复精度很高

楼主:
回复楼上,单独测量,不考虑综合检具。
6M的外径千分尺,厉害的。
那精度是0.01吗?不知道环境,测量误差,对数据有什么影响吗?测量方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内径测量来说,越大越容易得到好的测量结果,阁下这么大的内孔,几乎可以看作测量2平面间的平行距离了;这样的圆,理论上的正弦误差非常微弱,用加强改型后的十字内径量规就可以搞定,只不过要专作一个配套的量块组合V型架标件,价格比较高;外径相对比较麻烦,建议去查一下π钢尺,比较不错

网友:
滚压轮实际上是一种不完全测量法,是通过监控一定跨度的弦高变化来测量运算的,误差很大,但是比较通用,可以一种工具检很大的尺寸范围;应该满足不了高精度测量,要做好,还是要用专用量具来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有可以测量外径最但能测到6m的外径千分尺,并且重复精度很高
这简直是扯蛋吗,你是不是要用一个20米长的冷兵器跟人玩命啊?即使是有了,间隙造成的误差(阿贝原则)可能要大于1mm要多,还不如用钢尺量方便

网友:
6M重的外径千分尺自重产生的变形,根据阿贝原则,如果手持不同的方位,读数也不可能是相同的。一般公司100以上的千分尺就要求员工具备相当好的手感了,更何况是6M的 。

楼主:
回复天地浪人

谢谢天地的答案。真长见识呀!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测量。

网友:
为何不用蔡司的三坐标呢? 以前没有,现在有了啊!目前蔡司有4MX8MX3M测量机!精度在0.003mm,完全可以满足阿!并且测量结果很快很准!

楼主:
回复楼上

就是现在使用太多的测量仪器,把很多手工检测和平板测量技术都已经遗忘了,导致很多测量方法都已经不再使用,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还是很实用的,里面很多技术是老一辈几十年的经验和技术的结晶,都是精华呀。

网友:
向这种东西,有点象高压石油管,精度也接近,我曾经在东北客户那边碰到过,这种东西如果考虑用三坐标,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的,有专用量具一个人就可以作的比三坐标好,而且把老大的巨无霸一个一个搬到坐标房,不觉的脑子有问题吗?今天查了外径钢尺的精度为0.05mm,再除以3.14,可以肯定,精度能满足你,如果有一个标件的话,应该可以检的更准,读相对游标值会吧精度提高一个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简直是扯蛋吗,你是不是要用一个20米长的冷兵器跟人玩命啊?即使是有了,间隙造成的误差(阿贝原则)可能要大于1mm要多,还不如用钢尺量方便

兄弟,你另一个回帖我觉得有点陕西人说话的味道,看了这一句我猜到是你了,毕竟这里很多人都是新手给一个面子,以后对别人的语气委婉一点点,不是自己兄弟一起侃大山,也不太好用我以前生气时骂起你们老板的口味
这不是我的论坛,你误会了,有空多来看看

楼主:
谢谢天地的回复,又张见识了。

网友:
如果一定不用三坐标的话,
那就只有一个选择,比较测量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咋说话呢,你好像刚从娘胎里蹦出来啊,你没见过就别那么肯定的说没有啊,这个的确是事实啊,今天就让你长长见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便携式光学三座标就可以解决问题,还可以在线测量.我公司就有这样的仪器,就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这种东西叫千分比较仪或者千分卡规倒是比较合适;叫做卡尺我怎么也联想不到; ;我建议你下次发表评论前对你的每一个重要名词配个图例说明,看图识字对大家好一点。千分卡规这种东西大的规格再国内可以到青海量仪购买或定做;这是他们的特长,我这里只做130以下的常用规格;我是78年出生的,现在确实很年轻,需要长见识,谢谢了,学习下

网友:
另外想在此就千分卡规讨论一下,我一直在考虑把测量端(活点)做成大圆弧面呢还是继续和目前多数情况下一样做成平面;这两者之间很难下个定论;因为在实际使用、工艺以及调整和误差分析上各有千秋;或许应该在不同范围和规格上做以分别对待;不知道相关这方面的高人能否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者你们公司在这类问题上是如何对待的

网友:
回13楼。老国童子

6M重的外径千分尺自重产生的变形,根据阿贝原则,如果手持不同的方位,读数也不可能是相同的

没有问题的,在这样的大型工厂,老一辈就是用吊车或者钢架吊着千分尺进行测量的,基本读数的一致率还是很高的,当然这里的尺寸不是我们常常讲的高精度或者超高精度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精度不是很高,要是做到6m的话精度在0.01mm左右,你所说的用吊车是比较省力气的,我所提到的千分尺要是人员测量的话最多2个人就够了啊 这也是这款千分尺的优点啊。

网友:
传说中的大卡尺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最大的卡尺也做不到6m啊,我说的那种千分尺是世界上最大的

网友(2008-03-25):
这个我想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
工装+传感器!精度可靠!
我做过相关的零件检测!

网友:
用工装加传感器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们这也这么用。

网友H:
我想问一下用普通的卡尺量大尺寸的内、外径需要注意哪些地方?我公司有400-800mm段的要测但也只有的一般的卡尺可用。谢谢!

网友:
同意工装加传感器!这样很好解决测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一下用普通的卡尺量大尺寸的内、外径需要注意哪些地方?我公司有400-800mm段的要测但也只有的一般的卡尺可用。谢谢!

大尺寸的卡尺1、最好不要平着测量,这样的自身重力会影响精度;2、主要还 是消除自身重力的影响,对于超过1m的长度,我们一般采用对卡尺进行支撑已达到消除重力影响; 3、大尺寸的外径还算好测量,对于内径的测量我觉得是需要得是更多的经验,使用卡尺的力道,力道不一样,测量结果会有很大不同,这个没办法需要你多加修行拉
个人卓见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