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的命令行上怎么都是些框框呢?---请教

楼主(2008-01-29):
有哪位大侠能帮忙一下,CAD的命令行上怎么都是些框框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6 i/ ?8 f, F0 A  l" \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的软件不是安装问题就是中病毒了,建议你杀毒了再试试!!

网友: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跟CAD本身的设置没有关系,是你的Windows启动时有问题。

网友:
看不清楚,以前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