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锻造?精度可以达到多少?----请教

楼主(2008-01-29):
什么是锻造?请问他的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多用于什么材料?谢谢。

网友:
锻造是一种比较广泛的称呼:有自由锻,胎膜锻,精密模锻,精度从IT14--IT8(?),表面光洁度从花1到花4,大概这个范围,适用材料很广泛,最简单的如钢铁……

网友:
精煅可以做到9级,8级的合格率不是很高。

网友:
锻造是金属压力加工方法之一,在机械制造生产中是一个重要环节。锻件表面光洁度一般可达到3~5级左右,精锻后尺寸精度可达到+/-0.25mm,经过多次精压可达到+/-0.1mm,表面光洁度一般为7~8级。

网友:
就是打铁的,叫手工自由锻造,另外还有机器自由锻,锤上模锻,模锻。
6 Q! E$ D5 D. J+ V自由锻是生产大型锻件的唯一方法,但是精度低,模锻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