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切一多半时 丝还在动 但是半天还在同一个位置---请教

楼主(2008-01-29):
最近我切割一个比较厚的工件时   前边一切正常   切一多半时  丝还在动  但是半天还在同一个位置  是短路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如果丝还在走,说明并没有短路,如果丝与工作间短路的话,丝会断的,你这情况先查一下程序中有没有不对的地方,如果排除程序无错,那一般是工作台工作异常了.

楼主:
丝在转   但不相对工件移动  所以不切割   程序没问题

网友(2008-03-07):
估计是短路,考虑换水或紧丝

网友:
情况一。材料有杂质,造成短路。
情况二。俗话讲的过切了,就是走丝太快放电跟不上。

网友(2008-05-01):
短路!
铸件有问题

网友:
换水+换丝+放慢跟踪 = OK

网友:
加工时注意那个皂化液要顺着丝冲。丝要紧些。另外短路了可以先短路回退一下,在切

网友(2008-06-03):
刚刚接触线切割,学习中

网友:
材料有杂质,造成放电"断路",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也常遇到这个问题。我都是退回一点点,然后走丝速度放慢。

网友(2008-09-27):
如果是走了一段后出现这种现象,那有二种情况:一是材质有问题,出现短路;二是水太脏,要换水/.

网友:
是丝在动还是丝在相对于工件在走,这个问题得搞清楚

网友:
如果刚开始就不动,也许你的进给微调打在零位上了吧???

网友(2010-08-1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材料有杂质...所以割不过去

网友:
还有,可能是电极接触不好,检查+-电极的接头,如果断了,也可能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
刚刚在学特种加工,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