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说的紫铜是什么成分?(求助)

楼主(2008-01-29):
大家好,请问:
1、工厂里常说的紫铜板或者紫铜管是什么成分?
2、紫铜是纯铜、铝青铜、锡青铜、硅青铜中的一种吗?

网友:
含铜量在99%以上的铜材

网友:
纯铜是紫的

网友:
纯铜外观呈紫红色,故称紫铜,工业用的纯铜有T1、T2、T3、T4四种牌号。

网友:
楼上说的是普通紫铜吧

应该是纯铜、无氧铜、磷脱氧铜、银铜,其中普通紫铜又分T1、T2、T3、T4,这T1、T2、T3、T4的区别我就不清楚了,哪位给讲讲,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紫铜中的铜含量大于99.5,有时还加入少量脱氧元素或其他元素,因此也归入铜合金。按成分可分为:普通紫铜(T1、T2、T3、T4)、无氧铜(TU1、TU2和高纯、真空无氧铜)、脱氧铜(TUP、TUMn)、添加少量合金元素的特种铜(砷铜、碲铜、银铜)四类。
如:T1  Cu+Ag>99.95  T2  Cu+Ag>99.90 ......每种为一级最纯

2.不是,除白铜跟黄铜之外都叫青铜

网友(2009-09-14):
有没有具体点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