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一般在哪步做?

楼主(2008-01-29):
热处理是否一般是在粗加工后,精加工前做,请告知一二,谢谢。

网友A:
就以车床主轴为列:锻造,正火,机械粗加工,锥孔及外锥体的局部淬火,回火,粗磨,铣花键,花键淬火,回火,精磨。
齿轮:锻造,正火,机械加工,渗碳,淬火,校正花键孔,磨齿

网友(2012-05-11):
教科书上说的一般式精加工前粗加工后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看情况吧,主要考虑变形量能否控制好,以及本身零件尺寸精度的 要求,

网友:
我们以前只有轴需要调质,基本上余量单边留2.5mm,然后调质。回来精加工至成品

网友:
一般在精加工钱,如果需要两次热处理的,粗加工之后和半精加工之后各一次

网友:
一般是精加工前,能控制好变形的情况下,余量尽可能留小点

网友(2012-06-27):
引用 网友A:
就以车床主轴为列:锻造,正火,机械粗加工,锥孔及外锥体的局部淬火,回火,粗磨,铣花键,花键淬火,回火 ...

齿轮:锻造,正火,粗车,渗碳,车碳层,淬火,精车,磨齿

网友:
我以前干的厂里做差速器齿轮
热处理后就还剩一道工序  磨轴颈
其他工序都是热前

网友:
我们这里干轴类零件 一般都是热处理后还有最后一道工序 磨床

网友:
应该是先粗加工,然后精加工

网友(2012-08-04):
不一定,也有在加工前就进行热处理的。调整切削性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