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和渗碳有什么区别?表明淬火和渗碳呢?

楼主(2008-01-29):
如题,我感觉表面淬火和渗碳差不多,淬火的话是整个零件所有硬度都提高,是吗?
渗碳达到的硬度高还是淬火达到的硬度高?

网友:
淬火分为表面淬火(表面感应淬火、火焰表面淬火)提高表面硬度,和整体淬火(提高整体硬度)
整体淬火材料的内部组织发生了变化,零件的硬度提高,但塑性、韧性下降。
渗碳是表面热处理的一种,只能提高工件的表面硬度

钢的表面热处理分为(1)表面淬火和(2)化学热处理(渗碳)
表面淬火和渗碳原理就不同
表面淬火使钢达到表强心韧的效果,而渗碳只提高工件表面的某些力学性能(硬度和耐磨性)
楼主要搞清楚整体淬火和表面淬火的区别。
渗碳达到的硬度高还是淬火达到的硬度高?这个要看条件了

网友:
渗碳是提高表层的含碳量,渗碳之后必须进行淬火处理才能提高硬度和耐磨性,可以达到表层硬耐磨而心部韧性好的效果(表面淬火等同)。渗碳处理主要用于低碳钢和低碳合金钢。

网友:
渗碳与表面淬火都是提高工件表面硬度的一种方法,只不过前者属于化学热处理,而后者属于普通热处理,对于不同的材料提高表面硬度应有不同的热处理方法,如低碳应渗碳处理,高碳就可以直接淬火或渗氮也行。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ghlight=&page=1
材料表面渗碳或渗氮后的精加工---请教 - 热处理 - 中国机械社区
这个贴应该回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淬火和渗碳有什么区别?
>>是熱處理手段
>>渗碳....將材質表面含碳量提升,是呈現硬度提高的過程,沒有經過淬火.是無法把"相"(沃斯田鐵>麻田散鐵)固定

网友:
渗碳就是钢件在渗碳介质中加热和保温,使碳原子渗入表面,获得一定的表面含碳量和一定碳浓度梯度的工艺。这是机器制造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化学热处理工艺。渗碳的目的是使机器零件获得高的表面硬度、耐磨性及高的接触疲劳强度和弯曲疲劳强度。
钢的淬火是将钢加热到临界温度Ac3(亚共析钢)或Ac1(过共析钢)以上某一温度,保温一段时间,使之全部或部分奥氏体化,然后以大于临界冷却速度的冷速快冷到Ms以下(或Ms附近等温)进行马氏体(或贝氏体)转变的热处理工艺。淬火的目的是使过冷奥氏体进行马氏体或贝氏体转变,得到马氏体或贝氏体组织,然后配合以不同温度的回火,以大幅提高钢的强度、硬度、耐磨性、疲劳强度以及韧性等,从而满足各种机械零件和工具的不同使用要求。也可以通过淬火满足某些特种钢材的的铁磁性、耐蚀性等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能。
淬火能使钢强化的根本原因是相变,即奥氏体组织通过相变而成为马氏体组织(或贝氏体组织)。

网友(2008-07-18):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应该集中到高频淬火和渗碳淬火有什么区别,现解释如下:

高频淬火属于表面淬火(感应加热),即表面热处理
渗碳属于化学热处理,使碳元素渗透到工件表面,渗碳一般需要后续的热处理,一般常称为渗碳淬火,然后低温回火

渗碳常用于低碳钢,低碳钢在渗碳的基础上再进行淬火处理,可以达到表强心韧的效果。
而高频淬火适用于中碳钢,

高频淬火和渗碳都是提高表面的硬度,但是表面的硬度高低完全取决于碳的含量,如果低碳钢去做高频,无论你怎么调整工艺硬度也不会高到哪去的!渗碳的目的就是提高表面碳含量,再淬火提高硬度..................

网友(2009-03-18):
萧萧天竹  解释的很好很精辟。

网友(2009-10-18):
现在渗碳和淬火后表面粗糙度如何?可以直接使用使用吗?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应该集中到高频淬火和渗碳淬火有什么区别,现解释如下: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高频淬火属于表面淬火(感应加热),即表面热处理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渗碳属于化学热处理,使碳元素渗透到工件表面,渗碳一般需要后续的热处理,一般常称为渗碳淬火,然后低温回火

渗碳常用于低碳钢,低碳钢在渗碳的基础上再进行淬火处理,可以达到表强心韧的效果。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而高频淬火适用于中碳钢,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bbs.cmiw.cn高频淬火和渗碳都是提高表面的硬度,但是表面的硬度高低完全取决于碳的含量,如果低碳钢去做高频,无论你怎么调整工艺硬度也不会高到哪去的!渗碳的目的就是提高表面碳含量,再淬火提高硬度..................

网友:
精辟,见识了。

网友:
大家解释的都不错哦。

网友(2011-03-16):
回复 网友A:

ke,还是8楼大侠,说的在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5楼的侠,以后不准乱拍马屁!
你这样会误导新人的。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看了各位高手的讲解,感觉自己这点知识掌握的太少了

网友:
学习了,对热处理又了解了一些。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