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要开24小时,能否在中途紧丝?

楼主(2008-01-29):
当要线切割加工的长度很大时,机器要开24小时,能否在中途紧丝?
或者请前辈说说经验。
钼丝工作时间长了一定会松,断丝的可能就变大了。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切割厚度大的工件或切割时间较长工件,要先换上新丝,中途8小时紧1次丝就可以。钼丝张力的大小对加工精度影响很大的。

游客

网友(2012-04-10):
高手,想你学习

楼主(2008-01-30):
谢谢,你指的8小时紧一次是暂住下来紧吗?要注意什么????

楼主:
加工这类工件,万一割到中段断丝,是退到起点上丝????明天要加工几个dp3 的齿厚105mm
很担心出现这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春节放假了没看到你的回复,希望你工作顺利。
紧丝是暂停下来紧,中途断丝可退到起点上反向切割。

网友A(2008-03-01):
如果是长时间工作怕丝松,可以在立拄上(储丝筒和立柱间)安装一个支架,在支架上安装一个导轮(不是导电轮),可上下移动,导轮压在钼丝上,另一头挂一重锤,当丝松时重锤会将丝拉紧,只要不断丝就可长时间工作,注意重锤的重量要和丝的张紧力符合。

游客

网友(2012-04-10):
高手,向你致敬

网友(2008-03-13):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长时间工作怕丝松,可以在立拄上(储丝筒和立柱间)安装一个支架,在支架上安装一个导轮(不是导电轮),可上下移动,导轮压在钼丝上,另一头挂一重锤,当丝松时重锤会将丝拉紧,只要不断丝就可长时间工作,注 ...

哎呀,倒是个好办法,只是没试过,不知对钼线伤害大否.请楼上的作个答.

网友:
北京阿奇夏米尔的线切中间的过渡导轮就是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长时间工作怕丝松,可以在立拄上(储丝筒和立柱间)安装一个支架,在支架上安装一个导轮(不是导电轮),可上下移动,导轮压在钼丝上,另一头挂一重锤,当丝松时重锤会将丝拉紧,只要不断丝就可长时间工作,注 ...

我的设备原厂就有类似的轮,但我试用过发现,会加快导电块的磨损!

网友(2009-10-10):
新机床一般都带有自动涨紧装置,压上即可

网友(2010-09-03):
我在加工时,就可以边加工边紧丝。

网友(2011-05-22):
哈哈,什么都是学问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