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运行ANSYS软件,需要什么样的硬件配置?

楼主(2008-01-30):
过段打算正式学ANSYS,
未雨绸缪,先向大家请教下运行ANSYS软件合理的硬件配置,
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看你怎么用,
如果只是分析简单的几块板,几个杆件。

赛扬4就够了。

如果是搞些飞机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请你给个有建设性的意见,
我已经说明是打算开始学习这个软件,总不会拿来就搞那么高深的吧?

网友(2009-05-11):
ANSYS计算对CPU,内存,硬盘要求很高,推荐配置:
CAE计算顶级配置--八核XeonW5580/24G内存/SAS/VX200
http://www.xasun.com/article/cc/214.html

网友:
个人电脑那有这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