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对称键槽的检具---请教

楼主(2008-01-30):
各位女侠 大侠
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现在想测一个轴的对称键槽的对称度.
想制作一个检具
有什么方法
能不能说一下思路
或是图形

网友:
主要看对称度精度要求了,一般情况下,可将轴夹在回转分度头上,用百分表(或高度尺)测量

网友:
将轴放于V型铁上,置于普通铣床上,用百分表轴向找正,然后用寻边器分别找轴的中心和键槽的中心,比较两个数字之间的差值,就可以看出对称度的偏差了。

网友:
回复luvesting

请问您是否能提供一个相关的图纸啊,我可以帮你出检具图纸但是得需要根据您的图纸来出啊

网友:
有一种用来测量键槽对称度的游标卡尺使用方便,只是要点操作经验,

网友:
没有图纸怎么说话?空谈吗?是曲轴还是花键轴

网友:
对称度测量方法图示及解释

请参考这个进行制作或测量.

网友:
做了个样图您看一下能用否

网友:
做一两个塞块与键槽配合,塞入后靠在检具上读百分表,然后调转反面再靠上检具,读数,两次读数相差数即为对称度值。

网友:
塞分组的块规可以解决0.15mm对称度要求的工件,属于原始的做法,效率底,而且有多少间隙就有多少误差,一点部含糊,除非用锁轴器胀紧,可以进行无间隙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