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曲轴圆角滚压

楼主(2008-01-30):
请教:在工作中发现曲轴经过圆角滚压后连杆颈槽宽变形差异特别大,小的伸长约0.04大的约0.20,不明白为什么。如果哪位有曲轴圆角滚压方面的电子资料,恳请上传,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帮楼主顶一顶。
楼主的曲轴什么材料?滚压力是否正常?机床是哪一家的?

楼主:
曲轴材料:40Cr
滚压力:主轴颈合力约14000N,分力约8000N;连杆颈分力约8200。是否合理,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滚压力设计的具体过程、依据。
机床厂家:德国的H……,记不住了。

楼主:
大侠们,帮帮我吧,现场还等着解决呢

楼主(2008-04-30):
3 圆角滚压
  对圆角滚压曲轴最重要的是实现边滚压边校直,并要保证曲轴在滚压过程中能自由伸缩。
  根据曲轴变形规律,设计合理的滚压顺序。如合理设计对称连杆颈的滚压,使其变形互相牵制或抵消;再根据曲轴变形的实际情况,相应加大主轴颈的滚压力,可使曲柄臂部分恢复原状。
  合理设计两滚压轮夹角,尽量避免过大的轴向分力使曲柄臂产生过大的塑性变形。也可以将主轴颈与连杆颈的滚压轮夹角设计的不一致(如主轴颈90°,连杆颈80°),使变形互相牵制,互相校直。
  在保证滚压效果的前提下,合理选择滚压力、滚压次数,减少变形。

网友(2008-09-06):
楼上的大侠的曲轴圆脚滚压技术在国内处于一个什么样子水平啊

网友(2008-12-25):
曲轴圆角滚压

曲轴圆角滚压中的压力、曲轴转速参数如何确定,与工件材料、工件硬度有什么关系?请专家指点。

网友:
值得学习,哪位专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2009-02-04):
见过楼主说的那台机床。
好象德国人没调好就撤退了,生产中常出问题,尤其是跳动检测时老报警。调整人员都烦死了。
对了,那台DMG的车床在正常用吗?振纹解决了没?

楼主(2009-09-04):
DMG,好像用来加工别的内容了。

网友(2009-10-09):
如果是用车床改装的滚压机,曲轴连杆颈的圆角的滚压应该要注意那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