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折机的后挡料系统,有没有用直线电机伺服的?

楼主(2008-01-30):
现在国内剪折机的后挡料系统多数是“旋转电机+滚珠丝杠”或“液压”方式,有没有哪些品牌是用直线电机伺服的?
请教,谢谢!

网友: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用了直线电机的板金设备只有一种(不论进口还是国产),AMADA的FOL激光机(仅限X轴)

网友:
用直线电机技术上是没什么难度,但是成本肯定不合算。而且跟马达+滚珠丝杠相比不会体现出什么优势。

才用直线电机的板金设备大多是各家的最高端产品,通快的50系列激光机,MAZAK的HYPER GEAR 激光机,萨瓦尼尼的L2 激光机,FINNPOWER的SB冲剪一体机,AMADA的FOL大概是最便宜的一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