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F-SAE Short 和NPTF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1-30):
PTF-SAE Short 和NPTF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问了别人
有的说螺纹角度不一样
有的说螺纹boss深度会不一样

到底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专家出来指导一下

网友:
你说的PTF-SAE螺纹标准没见过  :-)   只知道NPTF是美制标准

网友:
NPTF:美制乾式圓錐管螺纹,牙形角60度。
PTF-SAE Short :美制乾式短牙圓錐管螺纹,牙形角60度。
以上兩者加工長度要求不一样,有效径的位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