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可以弯曲45*20*0.6铁皮设备?

楼主(2008-01-30):
谁有可以弯曲45*20*0.6铁皮设备,
我这里有一批活,直径5mm的网片,需要用45*20的铁皮连接,连接后需转动灵活,用人工弯曲工作效率低,且成形不良。

网友:
最好能传张图纸,那样比较好理解.

网友:
0.6的也可以弯曲?等待中,看看是啥样子的设备。

网友:
连接方式?
转动角度要求?
规格0.6的外形形状?
请详细说明!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用45×20×0。6的铁皮做成类似合页的搭扣,把两片网片连起来后,网片能够开合的那种吧?买把包装纸箱时压包装带上铁扣的那种钳子,改改就能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上传两张产品图片

网友:
大大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吗
小弟有点不太清楚您的说法
大概知道这种形状应该是要用圆刀折成
然后再把某部份焊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