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装轴承的方法---请教

楼主(2008-01-30):
关于热装轴承的方法

首先热装轴承时,加热的是外圈还是内圈,如果加热的是内外圈,加热时内外圈都会热涨怎么控制?

网友A:
轴承热套

我们安装轴承只需要煮需要配合的部分就行了,冷却后再把外圈套上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安装轴承只需要煮需要配合的部分就行了,冷却后再把外圈套上去就行了。

楼上朋友说的对。有专用的可控温度的电炉或者感应加热器可供使用。

网友:
外圈是装在孔内的,它不会加热,需加热的是轴承内圈!3楼采用的是专业的方法,条件不够,可用废油加热到100~120度即可,用大钳子撑住内圈直接装。冷却后再装轴承外圈。

网友:
现在市面上有电加热的装置卖了,印象中INA就有,如果资金不是问题的话可以买来用,比用油要好.

2楼说只煮需要配合的部分不知道如何操作?煮的时候不是整个轴承全部浸在油里吗?

网友:
可以看一下厂家轴承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热装轴承时,可以进行整体加热,一般采用油煮的方式,内外径都会加大。

网友(点评):
也有装用的轴承加热器

网友:
加热的在用方法很多,需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定。大量生产的有采用电炉、油煮的。还有前几年广告铺天盖地的感应加热器等等。控制的就是温度。

网友:
一般是加热内圈的,可以采用电磁加热器控制温度,不要加热超过100度!

网友(2008-04-19):
涡轮加热器整体加热,就是那么简单!以前听说浸在油液里面加热。

网友:
这就要求设计人员把握住公差配合;防止装配是的尴尬

网友B:
热装一般是往轴上装了。方法一:轴承加热器。方法二:油煮,注意别让轴承沉底。温度都不要超过120摄氏度。

网友:
方法三:灯泡加热,一般用于小过盈高精度。找一木箱,隔热要好。把灯泡放在箱子里,然后把轴承放在灯泡上。提前作个通规。最好用浴霸。方法四:焊条烤箱。方法五:热饭的电炉。

网友:
同意7楼的方法,热装轴承胀大内圈安在轴上的

网友:
外圈是间隙配合,内圈是过盈配合,自然是加热内圈将轴承装配到轴上了

网友:
如果油煮会不会破坏轴承内本身的润滑油

网友(2009-01-14):
回复 楼主:

用轴承加热器

网友:
有条件的可以只加热内圈,有时我们也用干燥箱整体进行加热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但是用感应加热的方法较好,实在没有可以用废油加热,也可用火焰烘烤,温度不超过110度就好

网友:
加热后会膨胀,当然是加热内圈了,膨胀后轴才容易装进去

网友:
一般应当加热内圈

网友:
需要内外圈同时加热或者外圈先热。
万万不可先加热内圈!!!
内圈先热膨胀,外圈不热或者热的慢,外圈滚道和滚动体(钢球,滚子等)会因为内圈膨胀而受到挤压,从而造成轴承滚道和滚动体受伤,严重者轴承报废。

网友(2009-04-07):
油加热,电炉加热,电磁加热,我都用过,最好还是电磁加热。轴承加热一般不要超过80度

网友:
用SKF的轴承加热器。需要可以联系我:0531-88660088

网友:
轴承外圈和轴承座间一般选用小间隙配合,而内圈采用过盈配合,加热内圈后不会影响外圈的装配。像深沟球轴承、角接触球轴承等非分离式轴承一定要选用合适的温度。
过盈量在m6选用分离式轴承

网友:
我在空压机厂见过热装曲轴上的轴承,直接把轴承放到废油里加热,之后装在轴上。

网友:
我们单位在装轴承的时候多数采用的油煮

网友:
同时加热,先装内后装外.

网友:
谢谢分享
对我有帮助

网友C:
带密封盖的轴承能用此法吗?加热后润滑油会坏掉怎么办?

网友:
用轴承加热器温度不超过120度

网友(2009-09-22):
大部分加热内圈吧 方便安装

网友:
采用电磁加热器比较简单方便,而且温度还可控。一般加热到100度就可以。

网友:
有条件的可用高频加热器,加热温度精确可靠,与电磁炉原理相同。没条件就用废机油煮,直径越大加热温度越要低(膨胀量大),我喜欢轴承热装方式

网友:
看实际情况而定罗!

网友:
我用的是上海轴承研究所产的仲谋牌的轴承加热器,国内的算是不错的。进口的太贵了,不划算。我询过价的

网友:
我们这都是油浴,就是用油煮,200多度,内外圈一勺绘

网友(2009-10-28):
安装轴承时,内圈与轴配合,一般为过度或过盈配合,所以采用热装,加热方法很多,可以用气焊烤加热或采用油煮加热。但加热时一定要考虑温度,不能太高,防止轴承退火。而外圈是与空配合,所以不许加热。

网友:
气焊枪吹的方法绝对的不可取!!!

网友:
我在工作中都是用的轴承加热器。镶嵌的则采用冷装。好奇的问一下,什么轴承内外圈能分开装。

网友:
轴承一般是内圈配合是紧配合,外圈有微小的间隙,只需加热内圈,但加热时往往同时加热,装配外圈时就要等到冷却后才能装配

网友(2009-12-02):
SKF授权经销商,济南华瑞联。QQ859031818   13969153322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对

网友:
我们是用废油煮加热,因为量不大,就是设备维修或偶尔的设备工装改造

网友:
是否热装要看配合情况,在配合较松且轴承较小时,没必要热装。象轧机支承辊轴承这种负荷特别大,因而配合必须特别紧的情况,则必须对内圈加热。

网友(2010-02-11):
内圈外圈都要加热,加热温度控制在100度以内就可以了。

网友(2010-04-04):
需要加热的是内圈,但要注意的是温度控制,低了不起作用,高了又会导致内圈退火。

网友:
最普通最简单最经济的方法就是整体放在油中加热

网友:
一般是加热内圈的,因为轴承内圈和轴一般是过盈配合,可以采用电加热器加热轴承内圈,温度不要加热超过100--120度 。也可用废油煮,注意不要让轴承沉底。温度都不要超过120度。

网友:
家用的电磁炉用来装轴承就特实用,像7020一般30秒就够了

网友:
大家都讲的差不多了,其实是楼主没有说清楚是什么样的轴承,如果是角接触,深沟球之类内外圈当然一起加热,总不至于拆出来吧,那圆锥棍子那样的只加热内圈装好等冷了再装外圈
至于加热温度的控制,主要是为了防止轴承钢回火
加热的方式么,个人觉得干式的比较好,像高精度的轴承需要配高质量的专用润滑油脂,油热就有点尴尬了,一般可以清洗干净填充油脂后烤箱加热再装

网友:
如果现场没有条件,还可以用火切对轴承内圈加热,关键是温度一定要控制好,千万不要让轴承变蓝了。

网友:
当然是加热内圈了,用电磁感应器加热,大量加热可以用烘箱,

网友(2010-10-17):
批量小还是用油加热的方法,轴承加热器至少几千元。

网友:
用高频加热最好,可控性高

网友:
加热要看什么东西,我们对于要求精密的可以通过计算他的加热温度

网友:
一般的温度控制在100度以内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2010-11-20):
油煮加热整体,侧温枪监控//或感应加热内圈

网友:
想自己做一台机床,谢谢

网友:
我们厂的直接用气焊加热到温就可以了 看自己手艺了 别考红了 100度 左右自己注意点就行

网友(2011-10-27):
我一般把内圈甩油里面煮个180-200度,然后在开直接甩上主轴下去后用***(不能说的密码哈哈),达到基准环和该轴承0.02塞尺不进就OK了,

网友:
温度我是用300度的温度计来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密封盖的轴承能用此法吗?加热后润滑油会坏掉怎么办?

你说的防尘轴承又称低速轴承它们公差都是过渡配合2磅手锤轻松地敲进轴颈里了,还需加热吗?

网友:
轴承装入轴颈上需加热时,油温控制在100度左右根据个人经验当油微微发青烟时,您撤掉火力静等十几分钟拿出轴承脱掉手套贴近轴承内孔,小心别炀着手,感觉微微炀手ok您离多远只要有套圈的本领一扔准顺当当落入轴颈上,呵呵不知瞎仉地对不对,望各位批评指正。

网友:
轴承加热用于轴承与轴的配合,当然加热的目标是使内圈直径增大,分离型轴承可以直接加热内圈,外圈等轴承安装后在套上;不可分轴承可以直接加热,不需要控制其外圈的膨胀量。

网友(2011-12-07):
这要具体分析的。
一般热装轴承都是加热轴承内套,但是对于一些内外套不能分离的轴承是要同时加热的,但是一定要将加热温度控制在120度以内才能不影响轴承的实用性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热装一般是往轴上装了。方法一:轴承加热器。方法二:油煮,注意别让轴承沉底。温度都不要超过120摄氏度。

为什么别让轴承沉底?我在好多资料上都看到有这样的要求,但一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承蒙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别让轴承沉底?我在好多资料上都看到有这样的要求,但一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承蒙指点.

轴承沉底后就不是油的温度了,而是锅底的温度,容易超温,另外锅底杂物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沉底后就不是油的温度了,而是锅底的温度,容易超温,另外锅底杂物多。

多么简单的道理.但如果你不点破,我真的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弄明白.谢谢你!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疑惑,73楼破了这个谜。

网友:
一般都是整个轴承放在油里煮,不超过100度。

网友(2012-01-09):
者感应加热器可供使用。

网友:
是内圈,有轴承加热机的,有的可以将轴承夹住,有的是一根棒可以将好几个轴承串起来,涨的程度是没法控制的,加热温度一般在80-90摄氏度。

网友:
用油煮的方法是比较实用的,建议温度不超过120摄氏度并保温。注意:轴承不应放在加热油箱底部,应该悬挂在油液中。

网友:
呵呵都没用过锤子敲的

网友(2012-03-02):
{: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学习了    以前装轴承很少加热,很实用

网友:
对于圆锥滚子轴承,滚子,内圈,保持架在一起的,一起上感应加热,然后装到轴上,设计上一般是过盈。外圈一般设计为过渡配合,直接涂油压装就可以了

网友:
要看什么轴承了啊,有的内外圈可以分开的啊,有的就不行的啊

网友:
轴承不应放在加热油箱底部,应该悬挂在油液中

网友(2013-01-15):
通过看完后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一般也是用油加热,但是不控制温度,以后还是要注意的

网友:
现在市场上有专用的轴承加热器,都是加热内圈的。实在条件有限也可以用油加热。

网友:
我公司的轴承是采用感应加热,最高温度不超过105℃

网友(2013-10-13):
浸机油加热,控制在100到120之间,要确认轴上无毛刺高点

网友:
軸承加熱先了解組裝方式~

加熱方式就會有優先順序~

個人見解

网友:
就是  感应加热器可以用

网友(2013-11-15):
如果是内外圈可以分离的轴承,可以单独加热内圈。如果是不可分离的轴承,则整体加热。加热的方法一般有电磁感应加热、油锅加热等。轴承的加热温度一般不高于120℃。

网友(2016-09-19):
引用 网友A:
我们安装轴承只需要煮需要配合的部分就行了,冷却后再把外圈套上去就行了。

温度呢,文明度怎么控制啊。

网友(2017-01-17):
陶瓷轴承也可以用水煮,哈哈

网友:
我就是来凑个热闹

网友:
有电磁感应加热器的,哪儿需要加热,就家那儿

网友(2017-02-16):
我们都是用乙炔火焰烤内圈,然后大锤砸到轴上,待内圈冷却后把外圈装上

网友(2019-07-01):
热装我就怕看到拿着焊枪安装的,完了还很NB的样子,😱 俺师父就这样子,说了没用,拿他都没办法。现在离开他也有两三年了。

网友:
浸在油液里面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