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件结构的问题

楼主(2008-01-30):
用SW的焊件,有一个结构件的位置怎么也放不对……请各位大侠指点,就是右边的这个角钢……总是向外凸出,怎么让他像其他3个边一样,看着比较整齐

网友:
心结友好!

选择棱线与棱线结合方式。

syw  080131---04.01

楼主:
总工真早!
我不太明白棱线与棱线的结合方式是什么?

网友:
选这个零件的特征--编辑特征--找出轮廓--自己摸索一下看看

网友:
我记得是角钢横截面的边与需要对齐的边添加几何关系,好像是。

网友:
是不是这个样子?上传文件,自己研究一下吧,08版本

网友(2008-10-08):
旋转放置。

网友:
找出草图来,重新把草图定位一下就可以了
草图都是完全定义的,你删除一个限制,再加上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画一个,然后镜像两次

网友(2009-03-31):
不如删掉其它的,就留你已经配合好的。做一基准轴,然后圆周阵列。

网友:
镜像就可以了

网友(2010-04-09):
学习了!
; p7 R& `- {# Y# F4 T焊接部分不是很了解

网友(2020-10-01):
编辑结构件界面截图,最下面有个定义轮廓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