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温度对测量的影响---请教

楼主(2008-01-30):
1.在国家标准中,要求测量标准温度为20;标准测量力为零.可实际中接收方和提供方温度总是有差距的,所以造成测量用的量仪发生变化.进而造成不统一,在较大的尺寸中尤其明显.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160的孔用环规,在提供方校准的,到了接受方那里就差了1-3丝.所以环境温度会造成影响.
2.各位仁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或标准书籍什么的,能供参考.
以上,谢谢了。最后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1三坐标实验或者计量室能完全满足温度湿度的要求。
2标准书籍我没有
3如果出现争执的情况下,可以找计量局。
4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温度变化造成的影响绝对不可能那么大,因为双方验收时的温度计量本身不会有很大偏差(正负偏差0.5度就够差的了)。您举的那个“160的孔用环规,在提供方校准的,到了接受方那里就差了1-3丝”显然是一方的测量结果不准确。甚至说不定供方写错数据了吧?我曾经遇到的情况是刻字的时候把上下限刻反了

网友:
测量时,由于室温偏离标准温度20℃,其误差可以根据实际温度及工件、量具的线膨胀系数确定。

楼主:
1.实际应用中,很多地方的IQC(进货检验)检验条件是在现场,根本不可能在标准温度下对部品进行检测.所以肯定存在测量环境变化很大的情况.如:供货厂家在南方,而收货厂家在北方,尤其是夏天或冬天.变化是不是很大?
2.扬天测量版主说的情况可能存在.也因此造成双方的不愉快,尤其是对提供方,很多地方的收货方根本就不讲理,他们是老大,说了算.哎,有时侯工作很被动.你说多了,他们更会变着法刁难你。
3.如yangyhly所说,那么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或数据什么的呢?若是只是如是说,那就不好解决了。

网友:
呵呵呵,;楼主一开始就提到了国家标准,精密尺寸的测定温度一定要遵守的,这个没有商量的余地。您说的第一条可能是对于大批量的普通零件来讲,纯粹从线膨胀系数确定是一种方法,但是受材料成分的影响不一定很准确。还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在供货地现场测量几个零件然后把这几个零件拿到计量室等温在标准条件下计量得出环境偏差;到收货方同样进行一次,都折到标准环境比对,这是迁就的方法(应该不提倡),因此不能要求尺寸很一致。

网友:
温度不一样很正常啊!因为检定的时候那里的环境温度控制都比我们使用的现场的温度好!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必须加上温度修正!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温度膨胀系数!这样就可以消掉温度不同所带来的误差!测量所有的工件都一样!

网友:
我遇到的是大概1°1个u。

网友:
同意7楼的。温度对测量的影响是多样的。会使机床整体变形、光栅尺的伸缩。不同材料的被测零件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如果机床的光栅尺是钢的,工件也是钢的,基本上可以不修正。如果光栅尺与被测工件材料不同,则要考虑修正的问题。
修正公式是ΔL=α(T-20)*L,α是膨胀系数,钢的一般为0.0000115米/度,铝的一般为0.000023米/度。不同的材料膨胀系数不同,铟钢、零胀玻璃的膨胀系数很小。T是测量时的温度。L是测量长度,单位为m。同时要注意,工件刚到不能测量,在精度较高,且室内外温度差比较大的情况下,要等温24小时后才可测量。

网友:
我好像记得钢的膨胀系数在10~15之间。
那么160的环规1摄氏度差异就大概应该在1.6个u左右。
要差几个丝的话。。。也要个10摄氏度以上吧。
不过计量室没有恒温装置的么?

网友:
这种情况时常碰到,尤其是在验收新机床时,一般情况,在排除一切误差时之间的差异是温度变化造成的,温度对示值影响是因为不同的零件材质不同膨系数不同,我们是有修正公式,但是并不一定适用,实际的零件材质不均匀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
应该不是温度的问题,是检验方法的问题,我遇到一个用三坐标检测环规的事情,其中一个环规(直径大概350MM)计量局出来的结果和三坐标测量机测量的结果在直径上就差0.09mm,因为计量局是用测长仪来检定的!而三坐标是通过计算测量点来得到的·!中间会有差距的!还和工件的清洁状况有关!

网友:
基本可以断定是供收双方中其中一方检测上的误差。温度对测量结果是有很大的影响,依我的经验,标准环规之类材质的被测件,应该在1度1um左右,根本不可能出现10-30um,再着说检测环规是比较测量,只要等温时间在24个小时以上,即使双方检测时的温度不一样,误差也不应超过5um。

网友(2009-03-25):
本人是做检验的,几点建议:
1、在18-22度的恒温室进行检验;
2、平时在室外检验时,要建立温差补偿表;
3、找个零件封样作标准,测量前拿来校对一下,作为当前的补偿系数。

网友:
不行的话,请第三方出具检测报告!

网友:
请问一下,实验室通常用的恒温装置主要是什么呀;前几天我在实验室弄出一个“20±2℃”,结果德国客户拿一个温度计到处测量,测量了20点,发现一处为19度。结果弄得“公司女老板竟得出,质量经理不懂实验室管理要求”,可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