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为何超常磨损?

楼主(2008-01-30):
车Q235小工件(直径12,单件加工时间0.7分钟左右)转速1500,进给0.25/R,,猛加乳化液。感觉刀具磨损很快,一个小时左右就要换刀。刀具YT15/YW1/锋钢都用过感觉刀具寿命均不理想,不知该如何改善??那位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
切深多少?毛坯表面状况如何?
可以试试进口的车刀片.

网友:
硬度多少?
不要加冷却,用涂层刀具看看。

楼主:
回楼上两为大侠,祝各位新年快乐

背吃刀量也就1.5mm,材料好象是冷拉出来的,表皮光滑。既然是Q235的材料其硬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应该不会比45号钢硬吧。由于公司的各种原因用进口到和涂层刀具是不大可能的。我也就想知道在其正常磨损的情况下,该刀具寿命是多长。也就是该多长时间换一次刀具。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即不影响生产又可延长刀具寿命????求知~~~~

本人现在却觉得不锈钢还比较好车的了,因为一般的刀具磨损不回影响工件的光洁度~~~~~~。

网友:
Q235没记错的话比45号差

楼主不会遇上次货吧,YT15或YW2算好点的了,还不行,看来只有上高挡点的刀或换磨刀机磨也许好点

网友:
现在的Q235一般都是杂钢,尤其是小直径的,有的很硬,你买的可能是小炼钢厂的钢材吧?小练钢厂的都不太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床转速太慢了,这是导致刀具不耐用的问题.12毫米*3.14*1500转,按照最大直径0.012米计算才区区56米的线速度,如果要达到合金刀具所需要的最低使用标准,起码要达到150米或者以上的线速度才会使刀片耐用.1.5MM切深每转0.25的进给算很凶了,俺用全合成切削油都不敢开到这个进给,大概0.15就到头了.

   关键是线速度不够,如果可以达到150米到250米,你切深1.5MM,无论每转0.1到0.4都是合理的,要解决的问题只是开到什么转速排削畅顺,只要不使切削缠在工件上,进给自己看着办.

网友:
市场上所有焊接式的车刀,所谓的YT15等标号是没用的.国产除了湖南侏州出品的那些焊接式独立的刀粒的牌号还可以信耐,其他卖出来已经焊接好的刀具上面的合金90%以上都是使用再生合金制造的,质量非常之差.

      我就把一个已经磨损的数控刀粒重新按照我的要求和普通焊接使车刀一样把前角后角所有位置都磨过,一个合金数控刀粒再磨出来的刀也比普通焊接车刀要耐用一被以上.

网友:
刀柄也要好好检查,看看刀片装上之后是否有间隙.

网友:
7楼追风大侠说的对,普通车床转速估计高不了了,降低进给量,0.1左右,否则不是切削而是“拉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用的不是数控刀具,不用检查了

网友:
磨的刀具?
那就再把刀具的表面磨的光一点,Ra0.2,就好用点了。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