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密封---请教

楼主(2008-01-30):
日本人在搅拌机上采用了一道浮动密封,是套在轴上的,轴外径为160,但是它只标了40XD197,不知道这个浮动密封环的任何数据以及沟槽的要求,有熟悉了解的人么?希望能够帮个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请问该密封环的材料(金属环还是非金属的)?你能够感觉该处有浮动间隙存在吗?能否拍一张照片。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感兴趣,日本的东西思路和我们的习惯不一样,很值得学习。

网友:
浮环密封和浮动密封是不同的,有图吗?
哦,应该是浮动密封。最好有图。

楼主:
是那种内圈为铁圈外面再套橡胶圈的,这样的俩个为一套,因为装在设备上了,所以没办法上图了

网友A(2009-03-23):
此类浮动密封是由两个金属密封圈组成,两者面对面安装在各自的密封腔内。另外各有一个O型圈使得金属密封圈位于密封腔的中心。
两个密封圈是相对运动,一动一静,此类密封对加工和安装要求都非常高。
材料一般为铸铁,也有用轴承钢的,轴承钢的性能差一点,O型圈材料一般为合成橡胶。
您说的这个编号应该能推测出它的规格,即:安装后浮动密封宽度为40,密封腔的最大公称尺寸为197,轴径160,密封圈内径尺寸大约163.

网友(2010-12-13):
贴个图就好了,说还是不明白

网友:
这个东西需要实际测量

网友:
现场设备局部照片也行,可以看看呀。

网友:
还有浮动密封,头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网友:
浮动密封,头一次听说,长见识了,过来学习的

网友(2011-04-14):
O形圈的材质应该是丁腈橡胶,不过这种浮动密封标准有好几种,具体尺寸要看是什么标准,我知道有煤炭部标准MT和ZB两种

网友(2012-02-13):
能否贴出图看看,更直接一点

网友(2012-07-31):
引用 网友A:
此类浮动密封是由两个金属密封圈组成,两者面对面安装在各自的密封腔内。另外各有一个O型圈使得金属密封圈位 ...

链轮组件上用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