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导瓶的方案(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08-01-31):
如图所示,灌装咀(直径16mm,共16个灌装咀)是直线排开,玻璃瓶(瓶口直径17.5mm)也是直线的,咀是从上方下压至瓶中进行灌装的.由于玻璃瓶在吹制过程中不能保证每个瓶口的前后左右的尺寸相同,相差1~2mm都没事,咀的锥形导瓶口可以导入,但有的相差很多,这就使有些瓶不能正常导入灌装咀.现在我们的方案是在咀上做个类似3爪的东西,伸出灌装咀外,且3爪的中心为灌装咀,使咀在导入瓶之前,3爪先导瓶口,找到瓶口中心,然后灌装咀再导入.但不知道可行性怎么样.请教各位大虾,有无更好的方法解决此问题.谢谢各位~
注:此机器是按客户要求定做的一台直线负压灌装机,灌专用瓶,瓶身为扁方形.

网友:
1——2毫米指的是位置公差对吗?你的想法是单个控制瓶嘴的位置。我的建议是在灌装工位的另一端加叉子一样的导向定位,这样可以16个一起对准。

网友A:
楼主您好!
您这样的机构会否复杂了呢,一般瓶子的对中定位是靠瓶身的联动机构实现的,如果象您所说的,在瓶子上方用三爪抓,可能会影响瓶子的稳定.
您的瓶子输送接近罐装前,可有分瓶及固定机构呢?

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设计过吸瓶装箱机,吸瓶头有现成的买,可否将它改为吸瓶及同时罐装呢?

或者参照吸瓶头的原理设计您的三爪抓头,应该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杭州大哥的关注.!
1.1~2mm也可以算成是公差,但是现在有的瓶相差的已有达到5mm的,所以不能导瓶.
2.我现在的确是想单个控制瓶嘴的位置.
3.依您的意思,我现在要是装个叉子的话,我想左右的位置可以保证,但前后的位置可能就不一定了,因为有的瓶底也是不平的,不平的瓶子不是前倾就是后仰.
4.详细说明一下瓶子的情况.现在有些瓶子在制造过程中至使瓶身,瓶颈都会向四面膨胀出去,方向不确定,瓶底也会有不平的情况发生.这才是头疼的原因.

网友:
呵呵,可以拍张瓶子的图片上来吗?根据瓶子的形状可以调整改进,这个问题不难解决。马元帅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考虑下他的方案。

楼主:
感谢老马,杭州学徒两位,参照老马的意思,现在做了个三爪出来试了一下,效果还可以~~再次谢谢两位~~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的方法,说出来一起探讨~~

网友:
瓶子的误差可以达到5mm,怎么加工的瓶子啊?这种产品也可以拿出来卖?

楼主:
呵呵,好久不来了,回 五*级新手 :我指的5mm是指,如果瓶口歪向左边,而正好和他相邻的瓶口正好歪向右边,那就有5mm,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按3爪的方向做了个东西出来,效果还可以,就是有点不雅,但成本不高,~~下次有机会一定要改进的~~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可以在灌液的设备上附加一个气动的对夹式机械手,直接找到瓶口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好久不来了,回 五*级新手 :我指的5mm是指,如果瓶口歪向左边,而正好和他相邻的瓶口正好歪向右边,那就有5mm,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按3爪的方向做了个东西出来,效果还可以,就是有点不雅,但成本不高,~~下次有机会一定要 ...

相信没多久您就可以成为五星上将啦。
有可能的话,分享一下您的成果啊!把你的设计、制造等资料整理出来,推荐上MEC。毕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网友(2010-07-11):
因为不懂,感觉大家说的好模糊啊

网友(2010-11-20):
有必要向楼主讲的那么复杂吗?如果是高速线可以用这种形式吗?
是否调整托瓶位置设计就可以实现?

网友(2011-04-20):
可以做个导向罩子原理可能和爪子差不多但是好加工

网友(2011-06-22):
回复 网友A:

马老您好!您能帮您说的那个吸瓶口原理设计,讲的详细点吗,我看了一些资料还是有点模糊,谢谢了

网友(点评):
呵呵,您联系一下楼主,让他给解释解释,不更直接么!

网友:
呵呵,嗯,谢啦,您是在饮料机械这行业吧

网友:
多年前用过美国的一台设备,六头,两侧加气缸驱动夹具对中后,在进行罐装

网友(2011-09-03):
偏差5MM是很有可能的,甚至更多,不是瓶子的问题,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瓶子比较薄,相互挤压变形,也可能是空瓶在输送链板上东倒西歪,有个很简单的,应该也是很好的方法,就是楼上说的,两侧用气缸驱动夹住对中,然后再进行灌装,
楼主采用的三爪对中,窃以为不可取,假如偏差过大,根本无法定位,机构也适当复杂了点,关键是可靠性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审题不清,玻璃瓶的话,用楼主的方法应该问题不大,不存在互相挤压的问题,另外灌装嘴加导向套一般是必备的,夹具对中也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2011-10-22):
小弟不才美看明白是这么回事

网友(2011-12-29):
怎么不见楼主啦,!!!

网友(2012-06-15):
不太明白的哦,如果加导向套的话,套口比较大的,而且瓶子被加持的时候前提是排列很紧密,如果瓶子本身不是变形严重,质量如何合格的话,应该不会套不住的吧!

网友(2012-11-12):
三爪不好看有无有考滤锥度环形压头定芯

网友:
一般用气缸定位

网友(2013-01-21):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您这样的机构会否复杂了呢,一般瓶子的对中定位是靠瓶身的联动机构实现的,如果象您所说的,在瓶子 ...

牛呀,您说的是玻璃瓶的自动包装机的吸瓶嘴吗?

网友(2013-06-19):
不是太懂,进来学习

网友(2014-12-20):
用一个夹手气缸夹一下瓶口再灌

网友(2017-05-31):
都是老贴子了!

网友(2017-10-12):
负压灌装机!

网友(2018-04-11):
瓶子不是圆的?

网友(2020-12-12):
如果圆形的用双侧气缸夹紧可行,如果是方形的就是从上面三抓抓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