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件想增强其硬度,这三种处理方式都可达到么?

楼主(2008-01-31):
请教;发黑、渗碳和淬火对物件外观有没有相同的影响?一个工件想增强其硬度是不是用这三种处理方式都可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发黑、渗碳和淬火对物件外观有没有相同的影响?一个工件想增强其硬度是不是用这三种处理方式都可达到?

发黑的原理是:磷化液在表面沉积形成不溶于水的结晶型磷酸盐转化膜。金属零件在极浓的碱性氧化液中加热氧化,形成一层蓝色至黑色的Fe3O4保护性氧化薄膜。
渗碳就是钢件在渗碳介质中加热和保温,使碳原子渗入表面,获得一定的表面含碳量和一定碳浓度梯度的工艺。这是机器制造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化学热处理工艺。渗碳的目的是使机器零件获得高的表面硬度、耐磨性及高的接触疲劳强度和弯曲疲劳强度。
钢的淬火是将钢加热到临界温度Ac3(亚共析钢)或Ac1(过共析钢)以上某一温度,保温一段时间,使之全部或部分奥氏体化,然后以大于临界冷却速度的冷速快冷到Ms以下(或Ms附近等温)进行马氏体(或贝氏体)转变的热处理工艺。淬火的目的是使过冷奥氏体进行马氏体或贝氏体转变,得到马氏体或贝氏体组织,然后配合以不同温度的回火,以大幅提高钢的强度、硬度、耐磨性、疲劳强度以及韧性等,从而满足各种机械零件和工具的不同使用要求。也可以通过淬火满足某些特种钢材的的铁磁性、耐蚀性等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能。
淬火能使钢强化的根本原因是相变,即奥氏体组织通过相变而成为马氏体组织(或贝氏体组织)。

网友:
发黑处理 外观会变黑,主要减摩,不增加金属硬度。
渗碳 可以达到增加硬度的目的,但含碳量越高,相对来说渗碳也越难
淬火 同样可以增加硬度,但一般含碳量低的钢并不能通过淬火来提高硬度

楼主:
谢谢了,那表面淬火后和表面发黑是不是表面都会是黑色?这怎么区分?

网友:
渗碳和淬火属于热处理,都是增加材料的硬度的。
    而发黑是表面处理,一般指的是钢铁氧化发黑,主要用来钢铁的防腐,并不增加工件表面的硬度。
区分的话,一般来说渗碳和淬火颜色没有发黑那么黑,那么连续,发黑做得好的话,看起来会有点电泳漆的效果,很漂亮。
对于发黑的具体解释可以在表面工程版找发黑简介,我有发过

网友:
发黑、渗碳和淬火对物件外观有不同的影响。一个工件想增强其硬度这三种处理方式只有淬火达到。

网友:
不可以比较,因为目的是不同的,渗碳虽然也可以提高钢的硬度,但只是表面硬度的变化,而淬火基本上要考虑淬透性的问题。这样比较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