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三坐标,怎样检测键槽的对称度和与端面的垂直度?

楼主(2008-01-31):
请教:没有三坐标,怎样检测键槽的对称度和与端面的垂直度

网友:
知道检具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如果没有三坐标,那你只有为你这个零件定做专门的检具了.

如果你什么也没有,那你就没办法检测对称度和垂直度了.否则,检具就没有市场了.

网友:
麻烦LZ上传图纸,相信这个不难

网友:
采购专用检具,速度快,检的准,我干过曲轴和齿轮轴的相关对称度测量检具,曲轴是电子综合量仪,比较大,对称度是其一个被检参数,齿轮轴是表检的,难点是胀紧键槽,有点窍门;比曲轴电测相对来说有技术含量;不过与端面垂直度最好单独测量比较好,毕竟空间有限

网友:
可以用
百分表测量对称度
垂直度用杠杆百分表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对,几乎所有的形状,位置都可以用手工测量的方法检测出来,检具只是为了简化方便操作。最好请传一张图纸上来。

网友:
可以在平台上结合百分表测量。

网友:
这有什么难的,在三坐标还没有到中国时,我们就开始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