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激光切割工藝资料 切割参数

楼主(2008-01-31):
感谢前辈的支持!激光切割机的牌子是amada请您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或是工藝切割参数,给小弟共享一点!再次,感谢!

网友:
AMADA的激光机也有好几类
不过,激光切割机里面是带一些最基本的切割参数的,只要把它调用出来就可以了
操作工需要修改的就是一些切割速度,气压,功率等
那些参数也没有标准的,因为一样牌号的零件不同厂家生产出来的也有差别
要说标准,只有拿料上去试,看切割光洁度!

网友:
您好
本公司是用AMADA激光机
至于切割参数
好像没有固定的耶
只有大概哪个范围
因为消耗品的衰退也有影响

网友(2011-06-23):
没用过AMADA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