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轴承的滚动声---讨论

楼主(2008-01-31):
轴承的滚动声
采用测声器对运转中的轴承的滚动声的大小及音质进行检查,轴承即使有轻微的剥离等损伤,也会发出异常音和不规则音,用测声器能够分辨。

倾听
  利用听觉来辨识不规则的运转是一种很普通的方法。例如:藉助电子式听诊器来查觉某一零件的不正常噪常是有经验操作员使用的方法。
  轴承若处于良好的连转状态会发出低低的呜呜声音。若是发出尖锐的嘶嘶音,吱吱音及其它不规则的声音,经常表示轴承处于不良的连转状况。
  尖锐的吱吱噪音可能是由于不适当的润滑所造成的。不适当的轴承间隙也会造成金属声。轴承外圈轨道上的凹轨道的凹痕会引起振动,并造成平顺清脆的声音。若是由于安装时所造成的敲击伤痕也会产生噪音,此噪音会随着轴承转速的高低而不同。
  若是有间歇性的噪音,则表示滚动件可能受损。此声音是发生在当受损表面被辗压过时,轴承内若有污染物常会引起嘶嘶音。严重的同承损坏会产生不规则并且巨大的噪音。

轴承损坏固然可藉由听力来查觉,但是通常此时已经到了轴承必须马上被更换不可。所以,较好的方法例如使用诸如skf电子式状况监测仪器(Electronic Condition Monitoring)。 比起旧方法使用一根木棍或螺比起子抵在轴承箱上,另一端贴住耳朵,新发明可确保更安全,更精确的预估轴承状况。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声器和skf电子式状况监测仪器的资料,先谢了

楼主:
现在没有,看社区其他朋友能不能帮帮忙,大家一起找找。

网友: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轴承振动测量一般分为两个派别:欧美派和日本派。
欧美派以测量轴承的振动为主,内圈转动引起外圈径向振动,外圈上放置传感器(加速度或者速度传感器),这是以美国海军部在50年代发展起来的测量评定轴承综合质量的方法。说起来轴承的振动测量还是主要是为了潜艇的噪音减少,不被对方声纳发现而专门立项的课题,这哥们眼光独到,应属于大气之才,他瞅准了美国海军部很有钱,课题完成了,但是结果没有在美国海军部得到多少应用,却被欧洲的大公司看中,采用到轴承领域作为检测手段,速度型振动测量还有专门的测量单位叫做安德鲁andrew,现在已经成为了轴承评价的一个指标。
比较特别的日本独树一帜,他们测量轴承振动的声音,区分声音的声压级别,有经验的师傅的确会区分轴承的啸叫声音所表示的轴承运行状态。但轴承状态的声压级判别方法对环境的要求过高,因为背景噪音难于判断,所以只好要求环境很安静。以前的轴承寿命试验方法,判断轴承失效一般就是靠听诊器,现在或许能有所改进。
实际上,轴承运行状态的监测可以依靠外圈壁面温度,理由是:如果摩擦或者振动增大,消耗的能量增加,引起轴承材料内能增加,温度上升。所以分析温度变化就可以监测轴承的运行状态。这种研究温度变化似乎要比其他方法来的更妥当一些。当然,如果是轴承运行的精确状态,声音当然更为敏感。

楼主:
谢谢指教,对,温度是检测的一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