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调质不需回火的方法---请教

楼主(2008-01-31):
各位大侠:
我打算改善我公司45#钢零件调质工艺,简单地说就是想取消回火!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增加淬火介质的温度,比如把水温(淬火介质)提高到80~90℃可以吗?

网友:
仅供参考
淬火后立刻埋入保温砂里(注;不是一般的建筑用砂)

网友:
哈哈!
各位大哥,小弟有点不懂了!
如果,调质只淬火而不回火,还能叫调质吗?
一种新工艺?

网友:
调质指 淬火加高温回火的复合工艺,建议水温不能太高,40~50℃足够了

楼主:
谢谢诸位!有机会我会试试!

网友:
在低温发生转变的淬火马氏体等于没有经过回火,是工件的脆弱环节。这样的工件可靠性令人怀疑

网友:
淬火后一般要进行回火,这样可以提高材料的机械综合性能。如果不想回火,可以采用等温淬火工艺。

网友:
“改善工艺”?取消“回火”?你是什么人?---现在工厂里的“废物”太多,自己水平不行,还要“乱搞”!

网友:
楼上的,注意素质

你可以指出人家不对的地方,但是不要搞人身攻击。人家想改善、敢思考就是很大的优点。你这个荣誉会员说出这样的话,也太不“荣誉”了

网友: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用你的思路淬火介质温度过高会影响晶体层析细化,调质效果不理想.

网友:
现在的一些车间“领导”做事太不踏实,喜欢“乱搞”(为了省事、省电,简化工艺程序;该淬油的却淬水),产品质量大不如以前!

网友:
感情楼上的兄弟是给车间主任气着了,同情一下先
不过呢,你也要体谅你们主任的拳拳环保心啊

网友:
是一个经济效益的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以发生,很难说.

网友:
这个贴,我早几天看过了,老实讲,我是听过这类方法。也见过用这类方法处理的产品,只是没有经过金相观察和性能分析,其具体操作方法也不知道,不敢乱放空气。

网友:
调质不回火就不叫调质了,只淬火达不到原来的工艺要求!

网友(2008-05-02):
这个我觉得很怪,不用高温回火也达到的要求吗?

我是外行,搞质保的。不太明白

网友:
《钢的热处理》云:回火的基本目的是提高钢的塑性和韧性,降低其脆性;回火的另一目的是降低或消除淬火引起的残余内应力。
       一般说来,淬火零件不经回火就投入使用是危险的。某些碳含量高的钢制大型零件或复杂零件甚至淬火后在等待回火期间就发生爆裂,这清楚的说明了淬火钢的脆性和残余应力之大,也说明了回火和及时回火的重要性。

      大三的照书抄了一段。
       结论:回火是不能省的

      如有不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