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轴类工件时的精度分析

楼主(2008-01-31):
轴类工件在车削过程中,会遇到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达不到要求等问题。根据车削时的具体过程,进行分析。一、尺寸精度达不到要求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1) 由于操作者不小心,测童时出差错,或者刻度盘搞错和使用不当
所以在测量时,要认真仔细,正确使用刻度盘是非常重要的,就中拖板手柄刻度盘来说,各种型号车床的刻度盘是不相同的,每一小格刻度盘可用下面公式计算:
刻度转一格车刀移动距离=拖板丝杠距离/刻度盘总共刻线格数(mm)
知道每格刻度值以后,在使用时还要注意因为丝杠与螺母之间有间隙,有时刻度盘虽然转动,但车刀不一定会移动,等间隙转完以后车刀才移动。所以在使用时,如果刻度转过格数过头了,绝不允许只倒转几格,而是要倒转一转以后,再重新对准刻度。
2) 量具本身有误差或使用时没有放正
使用量具之前,须仔细检查和调整,使用时要放正。
3) 由于温度的变化,使工件尺寸改变
在切削时,切屑发生变形,切屑的各个分子彼此间相互移动,而它们在移动时发生摩擦而产生了大量的热。此外,由于切屑与车刀前面发生摩擦,车刀后面与工件表面发生摩擦也产生热量,这些热量就直接影响到刀具和工件上去。当然,热量最高是切屑(约占75%左右),其次是车刀(约占20%)和工件(约占4%,还有1%在空气中)。当工件受热后直径就增大(约0.01~0.05毫米,铸铁变化比钢料大),冷却后直径收缩,造成了废品。故不能在工件温度很高时去测量。如果一定要侧量,在车削时浇注足够的切削液,不使工件温度升高;其次用粗精车分开的方法。
4) 毛坯余全不够
毛坯本身弯曲没有校直,以及中心孔打偏等原因造成。
二、几何形状精度和相互位置精度达不到要求的主要原因
1) 发生椭圆度的原因
主轴轴颈的椭圆度是直接反映到工件上去的,如果是滑动轴承,那么当载荷大小及方向不变时,主轴颈在载荷作用下被压在轴承表面的一定位置上(由于主轴与轴承之间有间隙)。当主轴转过90°时,主轴的中心位置变动了,这样主轴在旋转一周过程中有两个中心位置,车刀的背吃刀量有变化,而使工件产生椭圆度。轴承孔的椭圆度对工件没有影响。
毛坯余量不均匀,加上主轴与轴承之间有间隙,在切削过程中背吃刀量发生变化。
前后中心孔不吻合(两中心孔与工件中心成一角度),中心孔与顶尖只接触到一边,磨损不均匀造成轴向窜动而成椭圆
前顶尖摆动。
2) 产生母线不直(育曲、凸形、鞍形)和锥度的原因
车床导轨与主轴中心线相互位置不正确,特别是在水平。如导轨弯曲,工件产生凸或凹形,导轨与主轴中心线不平行产生锥形等。
前后顶尖中心线与床面导轨不平行,产生锥度。
由于工件温度升高,会使轴产生弯曲。例如,在重型车床加工长轴时,温度升高到一定时,工件会伸长,但由于两顶尖距离未变,结果工件由于无法在长度方向伸长而发生弯曲。因此,在车长轴时,尽量降低温度,同时还必须经常退一下后顶尖。
工件内应力的影响。工件内部往往存在内应力,在切削过程中,由于表面层塑性变形,也会产生内应力,这种内应力在工件内部呈平衡状态,使工件保持一定形状.但当工件从夹具或车床上卸下时,就要产生变形.解决这个问题,一般采用时效处理方法。
3) 引起径向跳动的原因
前项尖脉动;中心孔不圆或有切屑等脏物;当然有椭圆度的工件表面也会引起径向跳动。
三、表面粗糙度达不到要求的主要原因
1) 车床刚性不足,如拖板塞铁松动、传动不平衡而引起振动.当然,车床安装不稳固也会引起振动,由于振动而造成工件表面粗糙度降低.
2) 车刀刚性不足引起振动所以尽可能选用粗刀杆,减少车刀伸出一长度;工件刚性不足也会引起振动,故在车削细长轴时要应用中心架,或用一夹一顶来代替两顶尖装夹。
3) 车刀切削部分几何参数不正确根据工件材料的可切削特性选用合理、合适的切削角度,降低表面粗糙度。
4) 由于积屑瘤的产生,使工件表面粗糙度降低积屑瘤非常牢固,切削时由于积屑瘤的参与,使工件表面出现拉毛或一道道划沟痕的现象,车削时应尽量避免其产生。结合上述原因分析,加工中应做到早知道早预防,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提高工件精度,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
细长的东西就是难搞  车磨 都一样

网友:
由于中心架使用不当。抓顶偏也容易造成椭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轴类零件椭圆度主要是机床的精度反应.加工长轴类较难的是同轴度的保证.

网友:
磨的话还是有方法的,关键在减少震动,细长轴磨削时我们通常是要把砂轮修成凹形,整个砂轮面积不变,但与工件的接触面小1/3,转数要慢,减少工件重力带来的椭圆。精磨到最后的时候,每0。005或0。01就要修整砂轮。这样基本可以达到所要得要求。有空我整理一份资料给大家。我们用上述的方法磨削细长轴,成品率很高,效率还可以。

网友:
小轴应使用数控仪表,细长轴还是CA6140。

网友B:
整理了一份我们公司车工细长轴加工的培训教材,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理了一份我们公司车工细长轴加工的培训教材,希望对大家有用

看了一下,不错不错!!!

网友:
楼主姓柴呀?我也姓柴 可算是找到个本家

楼主:
五百年前是一家!!!

网友(2008-07-01):
两位楼主的资料都很珍贵,下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2-12-13):
请问如何保证两端螺纹的同轴度呢?需要一次将两端的螺纹车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