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G材料相当于国标什么材料?

楼主(2008-01-31):
油箱的材料SPG相当于国标中的什么材料?请赐教,谢谢!

网友A:
SPG相当于日本JIS标准中的钢板和镀层钢板牌号,是SPGA-W中的镀锌薄钢板系列,如果是油箱的材料有可能是SPGD冲压用镀锌薄钢板或SPGDD深冲用镀锌薄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G相当于日本JIS标准中的钢板和镀层钢板牌号,是SPGA-W中的镀锌薄钢板系列,如果是油箱的材料有可能是SPGD冲压用镀锌薄钢板或SPGDD深冲用镀锌薄钢板。

做油箱用的应该是单面镀锌钢板,国内好像只宝钢有生产,不知道是什么牌号?

网友(2008-03-31):
那那位知道他相对与中国的什么牌号相适呢?

网友(2008-12-18):
是不是SECC的材質.只是不含鉻的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