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的轴承,用不到一年就这样了!

楼主(2008-01-31):
SKF的轴承,NU222,220KW,1500转,用不到一年就这样了!

网友:
会不会是润滑油里杂质多?

网友:
两种因素共同导致而成:杂质和润滑。
哪种是最初的或者说根源已经分辨不出。

楼主:
转子不平衡能造成这样不?
我做动平衡试验,前轴不平衡!

网友:
这是典型的杂质+润滑相互影响最终导致片层剥落-peeling和滚道斑点-bruise(小硬杂质)或坑-dents(大硬杂质)
滚子要比滚道面硬度高,所以一般主要表现为片层剥落,起因为润滑不良,油膜过薄导致金属直接接触--〉导致更多的杂质
滚道硬度相对较低,所以开始时杂质对其影响更大,斑点或小坑容易破坏油膜形成,最终形成剥落。

个人觉得不是动平衡的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
我这台电机是制粉系统的排粉机电机,打开发现电机内部煤灰较多,很有可能是如大家说的杂质所造成的!
我正对进粉的问题做处理!

网友:
像楼主这样的环境,能使用一年已经很好了。
最好用带密封的轴承,或者想想办法加装油封。
还有安装的时候把油脂加的很多很多,开机后用手感觉轴承温度,感觉烫手的时候停机,直到冷却后再开机,以后不要加油脂了,这样轴承里面多余的油脂会形成密封,使用时间或许会长些。

网友:
佩服楼主
厉害
一年后才想着去看看

楼主:
我还想请教一下!
问什么如土所示的内圈,只有那个地方损坏,而别的地方完好,
再就是外圈没有损坏呢!

网友(2010-01-03):
应该是润滑脂里面有杂质的问题!

网友:
杂质 润滑  或者电机漏电都是会造成这样的伤痕 建议好好检查下

网友(2017-06-01):
杂质+润滑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听说漏电会造成这样的损害。学习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