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控单向阀结构---请教

楼主(2008-01-31):
液控单向阀结构多样,据了解有直动式、旁导式和二级开启式,三者实什么样的结构?哪位大师有结构原理图,请赐教,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这个对你能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刚看过,那篇文章所显示的并没有介绍其结构,据我所知有三种结构,现在不知道是那三种结构如何,所以不能分析其各自的特点

网友(2010-07-22):
不太清楚啊,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2010-12-08):
高手还没来我也不知道。

网友:
我的理解是:直动式的主要用于小流量,先导式的主要用于大流量的。那个二级开启的我也不清楚

网友:
学习下,我想样本里应该有的,但是我没有研究!以下是我的个人看法:
直通结构简单,但受弹簧限制流量小
先导的流量会比直通的大一些,可以实现液压锁的功能
2级开启的体积大,控制回路复杂,但是开启压力高,流量大,应该是用在特殊场合的

网友:
(液控单向阀结构多样,据了解有直动式、旁导式和二级开启式)液控单向阀不知你写的是笔误还是什么,液控单向阀分带释压也就是二级开启式,和不带释压。(直动式、旁导式)不知什么意思,带释压的用在压力较高的地方,或面积比大的地方。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的,谁有他们的结构原理图,发下看看的

网友(2011-04-12):
以前还不知道这些 真的学习了

网友:
所有生产液控单向阀的厂家的样本中都有结构图,而且说的很清楚,一种是内泄的,一种是外泄的,分别用于A口无压和A口有压的工况,二次开启的可能是指释压机构,阀中多了一个球,在控制口有控制压力时,小球先开启,实现缸中的困油平稳释压,避免回路中的冲击。我的电脑被加密了,传不了图片。

网友:
建议看《液压元件与系统》这本书第二版!李壮云主编!我没有电子版!不能分享,但是这本书很详细

网友:
单向阀主要是起到缓冲的左右吧,,,

网友:
液控单向阀液直动式就是一种直接可以打开,结构就像直动式溢流阀,旁导式和二级开启式的有个先导开启,然后主阀在开启,起缓冲平稳作用,旁导式就是所说的充液阀,一般橡胶机械上用的多,流量大。个人意见!

网友:
又看了下资料,有三种结构的液控单向阀:
1、内泄式液控单向阀,控制活塞的油直接回进油口。优点是结构简单,制造简便,但反向开启所需的控制压力较大,受进口压力影响较大,一般用在低压场合和进口压力较小的环境。
2、外泄式液控单向阀,在控制活塞的上腔增加泄油口,开启压力相对内泄式大大减小。

3、带卸荷阀芯的液控单向阀(此种阀可以是内泄式也可为外泄式),在主阀芯上增加卸荷阀芯,使上下腔压力提前相通,也叫预开口式。卸荷阀芯一般为锥阀,也有采用球阀式结构的。一般用在高压场合。

网友(2011-05-30):
呵呵,最近学习了液压控制阀,并对其做了一定的总结,当然不太成熟,不过我会持续学习总结。

您说的二级阀,结构就是21楼3.4-121所示,所谓二级就是分两次开启二次,为什么要分两次。因为液压油的卸载分为压力与流量卸载,如果压力很高,流量较大,一次性卸载就会造成压力巨大的冲击,压力场的传递速度比较的块,约1000m/s,造成系统的剧烈振动与较大的噪音,对环境与设备影响较大,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分二次卸载,呵呵,有点水到渠成的感觉吧,第一次是压力卸载,第二次呢就是流量卸载,明白了吧,基于这种原理,你可以对两个弹簧的刚度进行分析,找个样本可以对其流量载荷特性分析,得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呵呵。

网友(2011-12-11):
对旁导式倒是不大清楚,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求高手赐教!!!QQQQQQQQQ

网友:
在这里学习,赞同大海无边的

网友:
看一下力士乐的样本,三种结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