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的Rt 和Wt 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8-02-01):
还有cm和cmk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最好先把图纸上传,谢谢!

网友:
在图纸的什么地方有这标记的?能否传张图纸,好揣磨一下!

网友:
LZ先上传下图片吧,这样说不清楚的!!!

楼主:
不好意思,公司不让图纸外传,所以只能传这一部分,不知有帮助没?

网友:
请看本人在下列帖子里回复的附件,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6%B4%D6%B2%DA%B6%C8
http://bbs.cmiw.cn/attachment.php?aid=48403
第23页

楼主:
谢谢,不过在23页没找到 Rt 啊

楼主:
不知道这是不是德国的粗糙度标注法?

网友:
. Rtm :十点平均粗糙度(图 5)
由表面曲线上截取基准长度L做为测量长度,求出第三高波峰与第三深波谷 ,分别画出二条并行线,两并行线间距即为十点平均粗糙度值Rz其值以μm为 单位,并在数值后加上小写字母z以区别另两种粗糙度。
wt为波纹度轮廓的最大高度
不知道理解对不,还请高手指点
另附日本与中国粗糙度对照表

楼主:
搞懂了 Rt就是国际上的Ry 老德总是跟人不一样!

网友(2008-05-04):
想请教一下图纸上的Rt 是代表什么意思?

RT1804怎能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