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 amada g代码编程

楼主(2008-02-01):
W98 XP 解压到C 下

网友:
谢谢楼主,我们以前用的是AMPUNCH III WIN98版的,和你的不同,不知你的WINXP下能不能用,怎么进入,,另外能否提供一份简单的说明书,万谢!

网友:
虽然不知道是啥用意
但是还事先抓来用看看
如果不知道在问大大们罗

网友(2012-12-18):
剛試了一下
是 AMPUNCH 3
在xp底下運行 似乎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