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有关电动夹持器与气动夹持器的区别

楼主(2008-02-01):
请教各位大虾:我初次使用夹持器, 不知电动夹持器与气动夹持器各自的优缺点,例如:精度,价格,夹持力和速度等。
谢谢!

网友:
楼主能介绍一下相关的结构吗?我也除次遇到夹持装置,想和你一起探讨一下.我接触的是气动夹持装置,通过气缸使其张开,采用弹簧复位,其实这种装置是靠弹簧夹紧,采用气缸将其夹持口张开.不知道楼主提到的是否相似,请楼主继续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