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达到HRC45-50的材料 去余量 相当费刀具---请教

楼主(2008-02-01):
加工中心上,一个400-500-600的方,材料T8A,硬度达到HRC45-50。
余量很大,有60左右。
用的是YS8或YW1车刀。500的飞刀盘。
转速是180左右 进给是20-30。  深度给到3个。
相当费刀具。不停的要磨刀 。

求教

网友:
你们单位也够狠的,都加工中心了,还用普通铣床的土办法拿车刀当飞刀用??也太节省了点吧,要飞拜托也拿把数控车刀来飞行不??

引用 楼主:
加工中心上,一个400-500-600的方,材料T8A,硬度达到HRC45-50。
余量很大,有60左右。
用的是YS8或YW1车刀。500的飞刀盘。
转速是180左右 进给是20-30。  深度给到3个。
相当费刀具。不停的要磨刀 。

求教

楼主:
呵呵,确实。
好刀具也有的   山德维克的刀子我们一般只用来精加工。
去余量的话,还是舍不得。而且6个面余量都很大。

所以想问下有没有更好的加工方法。或者是我的加工方式的问题?

我工作经验有限,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铣床上装夹车刀作为大直径飞刀盘的方式,本来就是一种轻微切削量的精加工手段,你自己想想,这样装车刀当转速高时动平衡有多恶劣?刚性有多大?这根本就不应该用来大余量去处的手段,就算你能用效率也是很低的.

网友:
lz,现在的加工时代精加工怎么做都要那么多时间的,提高效率基本在粗加工上,精加工除非改进方式,所以粗加工才更应该有好的刀具,我们粗加工用的都是山的维克的刀具。五面加工机上作工作台,用玉米铣刀都是40mm一刀。72片刀片用了整一年到现在才磨损了一个角。好的东西要配好的武器的。几十万,几百万的设备都买了,几千块的刀具还要省?

网友:
用玉米铣刀都是40mm一刀~~~~超牛~~不知道功率有多大?

网友:
40mm一刀一点也不深吧,ae应该会比较小

网友:
不过,你们工件的这个硬度,是平时金属切削时最不愿意遇到的,软不软硬不硬的,最费刀片了

网友:
用INGERSOLL的 吧 粗加工的大佬

网友(2011-10-20):
用玉米铣刀

网友(2013-05-31):
还是刀具的问题没解决好

网友:
我不明白,你们工艺是怎么安排的啊,HRC48应该是淬火后的硬度,为什么要等到淬火后再做粗加工啊,
那么现在我向你推荐两种切削方式,一种用加工硬料的快进给铣刀,虽然切深小,但走刀很大,金属去除率
非常高,另一种用圆刀片铣刀加工硬料也是不错的,哥们,加工这么硬的料,就不要手磨刀了,

 鄙视留个QQ,或电话我帮你解决那种,

网友(2014-03-06):
       碳素工具钢这个硬度的确是比较难加工,我经常也遇到这个情况,不过要用好刀具,有意可以联系我

网友:
我这有CBN盘铣刀,开粗没问题!

网友:
使用CBN刀片
首选工件材料
表面硬化钢
轴承钢
CBN010 还能用于加工下列材料;
工具钢
高强度钢
高速钢
马氏体不锈钢
奥氏体球墨铸铁
球墨铸铁
铁基粉末材料
表面硬化合金(钴基或铁基)

网友:
怎么也得是用陶瓷刀片了吧,也不贵几十块一片

网友(2014-04-16):
用山高的铣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