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中厚板设备矫直机及辊盘式冷床的资料!钢厂的朋友帮忙!重谢。

楼主(2008-02-01):
我们厂刚上了一条宽厚板生产线,需要其他钢厂的朋友能给找一些关于矫直机及辊盘式冷床的资料,特别是一书四标,点检标准,给油脂标准,设备维修作业标准,设备维修技术标准,由于本人工作经验太缺乏,急需各位朋友帮助 !!!万分感谢!!!

网友:
莱钢是4300吧,其他钢厂的朋友帮帮忙。

楼主:
谢谢版主了,麻烦进来的朋友能帮助一下

网友(2008-03-05):
帮你顶起来,有知道的朋友来帮帮忙呀。

网友:
轧机:双机架四辊轧机,粗、精轧轧机均为4300mm。产量160万吨/年,分二期建设。

一期厂房:3#4#5#板坯库,加热炉跨,主轧跨,主电室,磨辊间,冷床跨,剪切及中转跨,修磨跨,1#2#成品库,热处理中转跨,热处理跨,热处理成品库。
预留厂房:1#2#板坯库,延长主轧跨,加热炉跨,以及3#-5#板坯库。
一期建成120万吨。两座加热炉,4300mm精轧机,2#3#冷床,剪切线,精整线,两条热处理线。
二期:一座推钢式加热炉,4300mm粗轧机,1#4#冷床,冷矫直机,扩大产品规格范围,调整产品结构,增加耐磨板,高强度板。
产品品种:优质碳素结构钢,管线板,造船板,锅炉板,容器板,桥梁板,低合金高强度板。

轧制宽度:1200mm-4250mm。
轧制长度:5000mm-52000mm。
毛边交货钢板板宽:4200mm。

一期产品分配:
普通板:53.4万吨/年,占总产量的44.5%。
TMR和CR状态交货:54.0万吨/年,占总产量的45%。
热处理钢板:12.6万吨/年,占总产量的10.5%。
其中一次热处理(正火等)10.1万吨/年,占总产量的8.4%。二次热处理(调质)2.5万吨/年,占总产量的2.1%。

二期产品分配:
普通板:51.2万吨/年,占总产量的32%。
TMR和CR状态交货:80万吨/年,占总产量的50%。
热处理钢板:28.8万吨/年,占总产量的18%。
其中一次热处理(正火等)21.8万吨/年,占总产量的13.6%。二次热处理(调质)7万吨/年,占总产量的4.4%。

原料:一期连铸坯,二期增加自开坯。
连铸坯规格:厚200mm,250mm,300mm。宽1200-2300mm。长1500-4100mm。重2.81-22.07t。
二期自开坯:100×1200×1500mm,最小单重1.4t。
原料需要量:一期120万吨成品,连铸坯131.9万吨,成材率91%。二期160万吨,坯料175万吨,成材率91.4%。

主作业线设备:加热炉,主轧线,冷床,剪切线,精整线。线外设备:热处理线。

流程:
1.    板坯准备。
2.    板坯加热。1100-1250℃。
3.    除鳞。水压21.5MPa。
4.    轧制。轧机前后设转钢辊道和推床。包括成型轧制,展宽轧制,延伸轧制。安工艺分a. 普通热轧,成品厚80mm-100mm以上。b. 控制轧制(TMR或CR),管线板,锅炉板,容器板,造船板等。厚6mm-100mm。
5.    再生氧化铁皮喷除。21.5MPa高压水。第一道轧前,展宽完成纵轧开始前,控轧每个待温段后,以及成品道次前,均进行除鳞操作。
6.    钢板的直接淬火和快速冷却。MULPIC(钢板加速冷却系统)由四组单元组成,每组单元长度为6m。
7.    热矫直。温度一般为600-800℃,板厚较薄的500-550℃,较厚的有900℃。
8.    热喷印标记。标记位置:头部,尾部。
9.    冷却。热矫直后600-700℃进入冷床,出床温度100-150℃以下。厚度大于50mm的吊至缓冷区,火焰切割。
10.    超声波探伤。厚度小于60mm的可全板面100%。
11.    剪切。切头剪,双边剪,定尺剪。滚切式双边剪。
12.    火焰切割。特厚板≥60mm的和小批量产品。
13.    成品钢板标记。
14.    成品板表面再检查和修磨。抛丸处理,入库或进行热处理前。热处理:常化,调质,中温回火,高温回火,退火。氮气保护辐射管加热辊底式连续热处理炉。
15.    成品堆放和发货。

1.1.1    加热炉产量
炉子小时产量 :200t/h (以20℃计)
年总加热量:一期120万吨;二期160万吨
代表规格:200×2100×3700 mm,单重12.1t
1.1.2    加热温度及要求
板坯入炉温度 :常温(以20℃计);热装温度(仅连铸坯):400~700℃,
热装比:初期全部装冷坯;二期逐步达到20%
板坯出炉温度 :1100~1250℃
沿长、宽、厚温差:≤15℃
水印温差:≤20℃
1.1.3    加热炉结构特点
加热炉采用端部装钢机上料和端部出钢机出料强制排烟加辅助自然排烟的步进梁式加热炉,一座炉子配备两台装、出钢机,两台装出机可单独运行,也可以同时运行但不一定同步,满足不同的轧制要求的装出钢。
为适应双排装料,加热炉设置两套步进机械,双升降框架和平移框架,配备各自的传动机构,提高加热炉的操作灵活性。
采用多区供热的箱型结构,便于分区控制各段温度,适应热坯加热和冷热坯混装时的加热要求;各供热段用隔墙适当分隔,能独立地进行流量调节和温度控制。多区分段控制能很好地适应控温加热,以及适应加热炉产量的变化。
采用高背化的耐热垫块,其布置方式为千鸟型,以减少板坯加热下部黑印温差。
采用高效双蓄热方式,将空、煤气预热至1100℃,最大限度地回收废气余热。
水梁及立柱采用双层绝热,炉衬采用复合炉衬及高效保温材料,减少热损失,降低能耗。
采用高精度的燃烧控制系统,加热炉的热工控制和装、出炉设备控制实现全自动化。
1.1.4    炉子基本尺寸
辊道上表面标高              +800 mm
加热炉基坑表面标高          -8200 mm
装出料辊道中心距            62000 mm
装料辊中心线至装料端砌砖线  2800mm
出料端砌砖线至出料辊中心线  2800mm
出料侧砌砖线至激光点        1300mm
加热炉砌体全长              56400 mm
加热炉有效长度              55100 mm
加热炉内宽                  9300 mm
加热炉砌体宽度              10300 mm
加热炉中心线间距            23000mm
烟囱高度                    27000mm

除鳞设备
系统压力:230Bar
集管压力:200bar
集管数量:4,两用两备
喷嘴处除鳞压力:Min200bar
喷嘴数量:每排集管28个
冲击压力:0.8N/mm3
流量:双集管4593L/min(2个上集管+1个下集管),四集管9186L/min(2个上集管+2个下集管)
除鳞集管数量:上部两排,下部两排
喷嘴类型:扁平喷嘴,不锈钢制,碳化钨嘴,寿命9-12个月
喷嘴距板坯:150mm
喷射宽度:2388mm
适应坯宽:2300mm
适用坯厚:100-500mm
上集管高度调节范围:400mm,千斤顶高度调节(通过电齿轮电机),千斤顶数量4个,2个/集管。
冲击控制:液压缸调节
除鳞速度:0-1.5m/s,平均1m/s

精轧机主要技术参数
牌坊重量:350t
牌坊断面积:10250mm2
牌坊刚度:垂直36325kN/m,水平0.5mm/每侧轧制线标高处
工作辊规格:1150/1050mm×4600mm
支承辊规格:2200/2000mm×4200mm
工作辊轴承:四列圆锥轴承,双列止推轴承
支承辊轴承:MoRGOIL油膜轴承
最大轧制力:90000kN
弯辊力:400t/每个辊颈
工作辊串辊量:±150mm
主电机功率:2×9000kw,0/55-120rpm
额定转矩:3124kNm,每个轴1562kNm
过载转矩:7812kNm,每个轴3906kNm
切断转矩:275%,8594kNm,每个轴4297kNm
最大开口度:500mm
最大轧制板宽:4250mm
最小板宽:1200mm
工作辊换辊时间:19min
机械压下行程:650mm
轧辊压下速度:0-50mm/s
机械压下电机:2×AC300kW,0-960-2140rpm
压下螺丝:S800×400mm
液压压下活塞直径:1490mm
液压压下响应时间:30ms
液压AGC系统压力:Max310bar
液压AGC工作压力:Max285bar
液压AGC行程:75mm
液压AGC工作行程:70mm
最大轧制速度:7.22m/s

立轧辊
单边轧制力:500t
电机功率:2×1200kw,200/470/760rpm
辊子尺寸:900/1000mm
减速比:4.9:1
最大转矩:702kNm
开口度:1000-4500mm
最大轧边量:25mm/side
最大轧制板宽:4250mm
短行程轧制:机械长行程150mm/s,液压短行程75mm/s
换辊时间:120min

MuLPIC钢坯加速冷却单元
带边部保护罩和“水凸度”控制的“水枕”冷却。由DQ和AC组成,上集管可以进行高度调整。
直接淬火段(DQ)
组成:上下集管,框架机电机底座,机上配管,防护装置。
用于直接淬火,水压由冷却单元前的6m的泵来增加
冷却速率:△T=600℃,低碳锰钢
板厚20mm,45℃/s
板厚30mm,28℃/s
板厚50mm,11℃/s
峰值流量:7070 m3/h,5Bar
层流冷却段
在DQ之后,分为直通式和摆动式两种操作模式,摆动式用于较厚的钢板。自动控制,水量为无极可调。
组成:上下集管,边部遮挡装置(减少钢板边部过冷),框架,仪表及控制装置,(流量计、气动阀控制水量),侧喷控制单元,机上配管。
冷却速率:△T=300℃,低碳锰钢
板厚20mm,30℃/s
板厚30mm,20℃/s
板厚50mm,10℃/s
集管数量:上部24,下部24
冷却喷嘴数量:50000
平均流量:7745m3/h,1.5Bar
峰值流量:13496 m3/h,1.5Bar,来自水箱
高位水箱:850m3,高度22m
喷射水量:900m3/h,10Bar

热矫直机
四重9辊全液压可逆式矫直机。机架为预应力框架,有较高的刚度。矫直辊受力架分左右两部分,中间有铰接点。液压缸偏心轴和该铰点可对上辊系进行弯辊。
矫直钢板尺寸:宽Max4250mm,厚Min5-100mm,通过厚度Max150mm,长度52000mm。
矫直温度:250-1050℃
矫直速度:0-60/150m/min
矫直电机:2×700kw,0-600/1500rpm
矫直辊:Ø320-310mm,辊身长度4500mm,空心辊,内水冷。辊距330mm,最大开口度250mm。
支承辊:上部4×8个,下部3×8+2×4个。间距300mm,辊径320mm。
压下液压缸:最大工作压力275bar,缸径640mm,数量4,行程320mm。

在线超声波探伤(UST)
剪切线入口,冷床输出辊道后。
布置型式:下置式,全板面100%
探头:双晶脉冲反射式,直探头,频率5MHz。
探伤钢板:宽1200-4200mm,厚5-80mm,温度≤110℃。
探伤精度:Min3mmFBH
探伤速度:1000mm/s
近表面盲区(FBHØ5mm):≤2mm
边部探伤盲区:剪切状态≤15mm,未剪状态≤15mm
头尾探伤盲区:剪切状态≤60mm,未剪状态≤100mm
刚从其他地方找来的4300资料。不知道有用没?

楼主:
怎么没人来???

谢谢楼上的,自己顶起来!怎么没人来呀!

网友(2008-05-30):
莱钢上述设备看来很不错,羡慕!比重钢的设备好多了!

网友:
给你一个图看看

我也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

网友:
我们厂给你们做滚盘冷床,现在还没完呢。不过快了!!

网友:
问题仍需解决,各位同仁继续努力!知道的出来帮个忙!!

网友(2009-04-25):
不知道LZ找到资料没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开工前的生产准备阶段应该完成的工作。5L给的只是一般的设备参数,对于生产准备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2010-09-17):
不好意思下载没积分,现在回贴拿分继续下载!!!

网友(2011-02-10):
过来看看,哈哈!!!长春市礼品公司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东北地区太阳能热水器招商长春拓展训练播种车吉林白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蓝莓饮料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马自达配件塔吊厂家施工升降机厂家离合器弹簧弹簧生产厂家彩铝门切割片硅藻泥壁材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专家,你好。小弟我有个矫直机自动送料控制系统实在弄不出来,希望指点一二!就是用液压系统推动,用继电器或PLC或单片机控制都行,最后把棒料送到矫直机面前完了。希望各位高手能帮帮我!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