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M 数控系统,超程301报警,如何解除

楼主(2008-02-01):
DTM 数控系统,超程301报警,强制用扳手手动回位,但是Z轴只能后退不能前行,如何解决?

网友(2008-05-11):
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2008-10-12):
我刚开始用 DTM 数控系统 也 不太了解 原来DTM数控系统这么麻烦 !唉

我刚开始用 DTM 数控系统  也 不太了解  原来DTM数控系统这么麻烦 !唉

网友:
不会吧。我们法那克机床都有超程释放键的。超程放警后按住超程释放键,就能移动伺服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