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的轴瓦该怎么调整?

楼主(2008-02-02):
我的一台上海3机床的外圆磨由于主轴和轴瓦磨损的太严重,我就把主轴拆下来然后把轴磨损位置磨了一下(磨去了8个丝),换了2套新轴瓦,装上去静态跳动在一个丝以内,动态也是,但问题是开机30分以后主轴就热的烫手,是什么问题?该如何安装,调整呢?

网友:
有没有润滑啊?
这种状态的发热,估计是不当摩擦所引起的,不解决的话,很快烧轴瓦的.

另外,是铜轴瓦么?间隙是否太小,新轴瓦需要磨合一下的.

网友:
轴瓦安装后是需要配研一下间隙的,具体间隙量根据不同的结构有所不同,这可以询问一下原生产厂家。当然保证正常供油是安全使用的前提。

网友:
建议使用红丹,进行配合刮研一下.

网友:
新瓦一般放2到4个丝的间隙。以后再调整一次。当然刮研是肯定要的。哈哈。看来你哪里没行家啊。

网友:
估计缺油,配合间隙不好的话,不至于30分钟就火烧了,肯定缺油了,重点先查油路是否畅通?再看配合间隙

网友:
润滑有问题,新轴瓦没有刮过是不能用的。要刮点,这个是为了润滑储油,转动过程中实际的理想状态是轴瓦与主轴之间有一层油膜。一般一平方厘米要刮35-50点。用3棱刮刀配合刮。

网友:
先刮下花,然后调整下间隙,一般要看轴瓦和主轴的接触面来调整,接触面大的话间隙就大反之会小点,一般轴瓦都是用铜做的,受热会变化间隙会变小. 抱死后稍微放松点,继续旋转观察.

你可以用手抱主轴往上抬和往下压用表打下看看间隙是多少.找到机床跟的说明书看看精度检验表上标识的是多少.

网友:
轴瓦必须与主轴配刮接触,然后将间隙调整为0.015~0.030MM

网友:
间隙必须参考出厂的精度检测,不能乱调。不同的结构的间隙是不一样的。
配刮有两个目的:
1保证同轴度。这点是关键中的关键。
2存油,保证润滑。点数不是太重要,没有楼上说的那样严格。
我们的老师傅根本不用打表看间隙,手上有感觉地说。

网友(2008-09-14):
这种轴瓦是最害人的,很容易磨损,一般自己都搞不好。
上过一次当,以后再买磨床,都是先问清楚是什么轴承。

网友:
大的轴基本都用轴瓦的了,特别是大砂轮轴.要是买个滚动轴承的,不知道得花多少钱呢!那么高速,一样容易烧坏.

网友:
这样的修好可以保证在0.002mm内,轴不能用机器磨,用纱布磨下就可以。然后瓦套铲花就好了,

网友(2010-01-30):
瓦和轴是要配研或配刮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