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PVC(F)中的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2-02):
管PVC(F)中的F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有知道的么?

网友:
我估计是材料的耐温等级。根据ASTM的划分, 常见的绝缘材料耐热等级的划分如下:
等级         温度(℃)
O         90
A         105
E         120
B         130
F         155
H         180
K         200
M         220
C         240

网友:
PVC能耐到155度吗?太高了吧?

网友:
不清楚,高人来指点

网友:
普通PVC确实难达到155度,氯化聚氯乙烯cpvc耐热温度要高一点,但能不能达到155很难说。

网友(2008-03-08):
F在塑料里面表示特征性能的时候 是柔性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表示成为PVC-F
   再说一下温度认识,一般的pvc的应用温度范围是-15---55度

网友:
真的不清楚,帮不了你,只能顶一下,期待高手出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