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高手请进,在线等!

楼主(2008-02-02):
一管外径88.9,内径77.5长660,要求加工内孔,加工余量<=0.2mm要求同轴度0.2mm   请指点加工工艺.

网友:
找加工液压缸的企业用深孔车床加工。用普通车床加工要在主轴孔内镶个滑套,做个专用与滑套配合的镗刀刀杆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买料就可以了,还搞什么加工,又浪费钱,时间,人工,还有损坏机床
何必呢?

网友:
针对你的设备,我看看。

网友:
二楼的意见可以参考.

网友:
找加工液压缸的企业也不错,但是得看加工的成本是多少,我看用普通车床就可以了,
外圆加工好
特制长刀杆
跟刀架
我想差不多吧~

网友:
按加工方法,2楼的说法好像更加合理。

网友:
如在普通车床加工,如6140,
一夹一用支架固定定,
20丝的公差随便搞定,
想当年俺做普车时一般都在3丝以内

网友:
可以考慮用瑞士百超雷射加工,或用日本馬紮克的雷射加工.

网友:
自己做个浮动镗,简单的很,机械切削手册上有,你可以 参考后做的简单的,30分钟搞定,
精度再高的话,拉镗工艺。

网友:
就用普车啊,很简单的

网友:
10楼方法不错

网友:
成本,效率原则优先考虑
1 t9 q5 V8 S9 O9 S( O方法那么多,就看楼主如何选择了~~~

网友:
用C630车床比较好

网友:
这工件壁还是很薄的  加工的时候中间用中心架   卡盘地方加个小芯轴  0.2MM公差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就是上普车用浮动镗刀来加工啦

网友:
lz所说的“加工余量<=0.2mm“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