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PVC缠绕管机可以改数控的么?

楼主(2008-02-02):
我是生产PVC缠绕管机的,可是现在的客户需要数控的比较多,请问可以改数控的么,可以的话怎么改,请指教,也可以电话联系我,可以经济报酬~~谢谢,跪求~

网友:
我可以做,管身缠绕只需只道直径,管长和缠绕角,两端为非测地线缠绕,由软件直接算出,整个过程通过工控机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