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铸件材质不均匀的问题?

楼主(2008-02-02):
我公司精铸(硅溶胶铸造)了一批材质为40Cr的小零件,正火后攻丝攻不动,请各位大侠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正火后进行高温回火

楼主:
正火+高温回火也试过,好一些。但材质还是不均匀,攻丝到一半时还攻不动,最后用含钨丝锥勉强可以攻。

网友(2008-03-15):
123

完全退火不就解决了!

网友:
ZG40Cr属于铸造低合金钢,还调质吗?

通常低合金钢的最终热处理是调质或正火+回火
调质前预处理;对于壁厚不是很大的小型铸件采用完全退火,对大型铸件采用扩散退火
            也可用正火或扩散正火替代上述的预处理
升温到600-700C还要均温2-4h,热处理温度在保温时间相同的情况下,通常要比碳钢(含碳量相同)高
调质--淬火后应立即进行回火处理
多数钢种回火后快冷比慢冷机械性能好

扩散退火的加热温度在1000--1100C,保温时间为10--15h,炉内缓冷至350C以下出炉,扩散正火与扩散退火类似,只是将炉内缓冷改为出炉空冷
正火或淬火温度应取Ac3+(50-100C),退火的温度比正火或淬火的加热温度高;回火温度一般在550-700C范围内.各阶段的保温时间和碳钢铸件基本相同

ZG40Cr1---淬火或正火温度830-850C,回火温度520-580C

楼主:
直径100,内孔19的ZG40Cr的零件是否采用扩散退火?正常情况我认为还是采用完全退火,是否正确,请三角猫版主指正。
另:调质的回火处理保温时间要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