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车如何除去防护油?

楼主(2008-02-02):
新机车都有一层油纸同防锈油包裹着。请大侠指教如何轻松去除这些油。

网友:
用工业清洗汽油清洗,这样去除的比较干净。

网友:
柴油也可以,就是比较费

网友:
用民用煤油也可以洗去防锈油。

网友:
用煤油吧,买油品的店子都会有卖的,效果非常好,不易挥发。

网友:
用煤油加热清洗效率高,煤油的闪点比以上的高,腐蚀性小,挥发慢,相对要安全的多。

网友:
有专门的去渍油。效果很好

网友:
简单,清洗煤油加温就可以了,效果很好,一般卖润滑液的都有售。

网友:
印象中煤油用的比较多
! Z" n; r* n( U7 J相对也安全点

网友:
柴油比较好找,清洁后用汽油擦拭即可。

网友(2008-03-07):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就在几个月前 我们做过两台数控机床的安装调试工作,虽然不是很全面,过程中,新机床导轨上、丝杠上、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就有很多防护油,类似于黄油,老师让我们首先先把这些清洗掉,厂里就提来一桶煤油,还有一些碎布、线,我们就沾着煤油清洗的  不知道会不会对精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