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化的问题

楼主(2008-02-02):
我有一批3~5mm厚的小薄件,氮化后表面发乌,又有时候氮化完用榔头一敲就断。因氮化厂氮化时把我小薄件和别的大件一起氮化,怀疑是升温过快所致。是否正确,请分析分析!

网友:
应该不是升温的问题,最主要是回火温度和时间有没有控制好,

网友:
2楼说得对
壁厚、簿不同零件的保温时间是不一样的

楼主:
氮化厂家用的是真空离子氮化,不涉及到回火吧???
另三角猫版主所说的保温时间我知道,看来不能和别的件混在一起,只能单独氮化了.但实际操作时不太现实,因为数量太少..苦恼!!!!

网友:
氮化具体用什么设备做我没见过,我只见过做完肯定要进回火炉的.现在的热处理不过关,最难控制的就是回火时间和温度.这和很多不同材料的工件一起进入回火炉有关,热处理厂很难做到单独一种东西调节一次回火炉的温度,还有回火时间也是靠工人大概看着办,炉子里面有很多东西,那件东西大概到什么时间要先拿出来,然后又放点东西进去,反正回火质量很不过关的.

  升温快不快,淬火的温度高或者低了,对结晶的均匀度\颗粒大小有影响,但一般的使用是没问题的.最重要在回火,一个45号钢要求淬硬到HRC45度,因为淬火的温度等误差,淬火出来时应该是HRC可能是五十度,有可能是60度,70度.淬火完毕要检验硬度达到多少,再决定回火时间.

引用 楼主:
氮化厂家用的是真空离子氮化,不涉及到回火吧???
另三角猫版主所说的保温时间我知道,看来不能和别的件混在一起,只能单独氮化了.但实际操作时不太现实,因为数量太少..苦恼!!!!

楼主:
教材上的钢的氮化(气体氮化)
概念:氮化是向钢的表面层渗入氮原子的过程,其目的是提高表面硬度和耐磨性,以及提高
疲劳强度和抗腐蚀性。
它是利用氨气在加热时分解出活性氮原子,被钢吸收后在其表面形成氮化层,同时向心部扩
散。
氮化通常利用专门设备或井式渗碳炉来进行。适用于各种高速传动精密齿轮、机床主轴(如
镗杆、磨床主轴),高速柴油机曲轴、阀门等。
氮化工件工艺路线:锻造-退火-粗加工-调质-精加工-除应力-粗磨-氮化-精磨或研
磨。
由于氮化层薄,并且较脆,因此要求有较高强度的心部组织,所以要先进行调质热处理,获
得回火索氏体,提高心部机械性能和氮化层质量。
钢在氮化后,不再需要进行淬火便具有很高的表面硬度大于 HV850)及耐磨性。
氮化处理温度低,变形很小,它与渗碳、感应表面淬火相比,变形小得多

上述内容并没有涉及到氮化完还要回火!!!

网友A:
薄件和厚件一起氮化,想死,薄件整体都被氮化,犹如“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件和厚件一起氮化,想死,薄件整体都被氮化,犹如“玻璃”!

可氮化层并不厚,只有0.3~0.4mm,另离子氮化整体温升只有520~540度并不髙呀???怎会脆呢?

网友A:
气体渗氮:
刀具(W18Cr4V),温度:515±10℃,时间:0.25~1h,渗层:0.01~0.025mm,表面硬度:1100~1300HV;
曲轴(38CrMoAl),温度:510±10℃,时间:35~55h,渗层:0.3~0.55mm,表面硬度:850~950H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体渗氮:
刀具(W18Cr4V),温度:515±10℃,时间:0.25~1h,渗层:0.01~0.025mm,表面硬度:1100~1300HV;
曲轴(38CrMoAl),温度:510±10℃,时间:35~55h,渗层:0.3~0.55mm,表面硬度:850~950HV

我是指40Cr材质,印象中离子氮化的参数,谢谢指正!

网友:
可氮化层并不厚,只有0.3~0.4mm,另离子氮化整体温升只有520~540度并不髙呀,数量少.
这样的要求,我听一些师傅讲过,这时只要一个有内急的男仕过去小解在这些工件上都可以解决问题.听落都几有道理的.小解的液体受热变氨转变氮.方法您可以自己变通. 可能有不雅之处.

网友A:
从表面颜色看工件已氧化过度。不知3~5mm的小薄件做何用,40Cr一般做“齿轮”!工件厚度差不多的才能同炉,小薄件与大工件厚度相差太大,用途也不同,工艺肯定也不同。具体保温时间不知道,你可根据自己小薄件的用途确定参数。如无参数可查,你可以此为“课题”,写篇论文,自己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表面颜色看工件已氧化过度。不知3~5mm的小薄件做何用,40Cr一般做“齿轮”!工件厚度差不多的才能同炉,小薄件与大工件厚度相差太大,用途也不同,工艺肯定也不同。具体保温时间不知道,你可根据自己小薄件的用途 ...

谢谢指正!!!新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