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中心故障排除及实例应用

楼主(2008-02-02):
为了充分发挥数控加工中心应有的功效,数控机床的正常运行十分关键的,在数控设备出现问题,及时排除故障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对于接触加工中心不多的维修员来说,当机床出现故障时,往往不知从那里下手,延误维修时间。时如果我们能借助于数控系统本身具有的自诊断功能,将对我们的维修产生很大帮助。同时,作为维修人员当数控机床发生故障后,首先要向操作者了解故障产生症状,产生在哪道程序及时间,操作方法是否得当,才能及时发现问题,以免隐患过大,造成损失。其次,要检查按钮、熔断器,接线端子等元件,在接线时螺钉是否拧紧,航空插头和插座是否拧紧,电路板上的插头是否拧紧,各拨把开关,操作方式是否正确等。并且根据机械故障较易察觉的特点,当发生机床过载,过热报警时,应首先检查滑板的镶条是否装过紧,滑板和床身导轨之间摩擦力增大,从而使电机运转困难,还有滚珠丝杠和托架之间是否同心,如丝杠中滚珠磨损造成丝杠过紧,也可使电机过载、过热,从而引起电气故障。因此我们在数控机床的正常维修当中,认真做好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共同配合,可以少走弯路,较快排除故障,减少数控机床的停机时间,提高数控机床的使用率,使公司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完成生产进度。     下面结合我公司在数控机床的维修方法及经验,将几例有代表性的故障例子,介绍给大家供考。
    我公司现有两台北京机床研究所生产的JCS-018立式加工中心,其系统是采用日本FANVC-BESk7M系统全功能数控机床,7M系统采用16位微处理器控制,伺服驱动单元为大惯量直流伺服电机,主电机由三相全波可控硅无环流电路驱动,旋转变压器作为位置检测元件,测速发电机构成速度反馈,该机床在运行中曾发生多次异常报警和异常现象,我们根据CRT显示的报警答号将故障迅速排除,保证了机床的正常运行。
    例1:故障现象,CRT显示05#07#报警
    故障检查与分析:查FANVC- BESK7M系统维修手册,05#为紧急停车信号接通,07#系速度控制单元报警,从维修手册中看,05#报警是由紧急停车造成的,故排除其故障较为容易,如急停开关是否压上,X、Y、Z各轴超程限位是否压合,检查均正常,按清除键,05#消失,07#报警仍存在,抬起手05#又现。经过分析,认为07#报警是关键,由它异常后,而采用紧急停车来加以保护,从而同时出现05#、07#报警。对于07#报警,维修手册中指出:任意一轴的速度控制单位处于报警条件,或电机电源线的接触器断路。产生该报警,可考虑以下原因:①电机过载。②速度控制的电源变压器过热。③速度控制电源变压器的电源保险丝断。④速度控制单元的保险丝断。⑤在控制部分电源输入支架上,接线座的ZMGIN和2点间的触点开路。⑥在控制部分电源输入支架上,交流100V保险丝(F5)断。⑦连接速度控制单元与控制部分之间的信号电缆断开,或者从插头中脱落。⑧由于某种其它伺服机构报警,电机电源线上的接触器(MCC)断开。
    分析:逐一检查,先易后难。A项:用表查热元件元异常,并且是在开NC后,X轴、Y轴、Z轴,刀库各轴未移动而产生05#、07#报警,故A项否。B项:用手摸变压器,不过热,用万用表查OH1、OH2正常,检查C、D、F中的保险,未断。E项:用万用表查接线调的ZMGIN和2之间的触点,结果通,正常。故矛盾集中在G、H上,用万用表电阻挡检查,发现Y轴速度控制单元板有异常。因为电机有一过热保护,在此电气接线中是各轴相互串在一起的,并且应有24V电压。其过程为24V→X轴过热保护常闭→速度控制单元→Y轴过热保护常闭→速度控制单元→Z轴过热保护常闭→Z轴速度控制控制单元→刀架过热保护常闭→刀库速度控制单元→NC为正常,当检查到Y轴过热保护常闭→Y轴速度控制单元→Z轴过热保护常闭时不通,断路,故检查Y轴速度控制板,由线查找,发现一短路棒断路,油腻太脏造成,清洗后插上,开机正常。
    例2、故障现象,主轴不能定向,负载表达红区08#报警。
    故障检查与分析:查机床维修手册,08#报警为主轴定位故障,根据手册要求,我们打开机床电源柜,在交流主轴控制线路板上,找到7个发光二极管(6绿1红),这7个指示灯(从左到右)分别表示①定向指令②低速档③磁道峰值检测④减速指令⑤精定位③定位完成⑤试验方式(①一③为绿,①红)在机床定向时,观察这7个指令灯的情况如下,1#灯亮,3#、5#灯烁,这表明定位指令已经发出,磁道峰值已检测到,定位信号检测到,但是系统不能完成定位,主轴仍在低速运行,故3#、5#灯不断烁,从以上情况分析,我们怀疑是主轴箱上的放大器问题,打开主轴防护罩,检查放大同时,发现主轴上的刀具夹紧油缸软管绕成绞形,缠绕在主轴上,分析这个不正常现象,我们判断就是该软管盘绕,致使主轴定位偏移而不能准确定位,造成D8#报警,将该较管卸下回直后装好,又将主轴控制器中的调节电位器RV11(定位点偏移)进行了重新调节,故障排除,报警消失,机就恢复正常运行。
    例3、故障现象:开电源,开NC电源各轴回零后,当轴主执行M03起动时,产生01#报警
    故障检查与分析:查维修手册。01#报警为主轴系统内的故障,可由主轴伺服装置内的指示灯指示内容。检查交流主轴伺服装置内的指示灯为8421中的4号灯亮,4号灯亮指示内容为交流耦合电路的F1、F2、F3熔断,而4号故障又分为以下四种情况①交流电源阻抗过高②功率晶体管烧毁③二极管或可控硅组件烧坏④浪涌吸收器和电容损坏。
    据此分析依次检查各项,只保险断两相,其它无问题,故更换保险,开机床电源开关,测交流电压正常,开NC电源,正常操作,当程序执行到M03时,主轴刚一起动,又产生01#报警,检F1、F2、F3又断原先两相,故综合分析,抛开维修手册提示的内容,检测外围,当检测到母线排分线盒时,发现其中一相线断,因此故障现象为断其它两相,修复分线盒,开机就要电源,执行M03时正常,故障解决。
    例4、故障现象:正常加工执行程序,当执行换刀动作M06时,刀套下,主轴不定向,不换刀,主轴又按下把刀的程序继续加工,无报警。
    故障检查与分析:执行换刀指令M06动作顺序为,主轴定向,刀套下,75度转出,手臂下,180度回转换刀,手臂上,75度转回,刀套上,180度油缸复位,而后发出FIN指令,再执行下段程序。结合故障分析,检查PC输出板,执行换刀动作的元器件,当检查到G3时,发现异常。正常时,G3在换刀时,其管角2为高电平,3为高电平,24V送不出,而执行换刀动作,当换刀完毕后,管角2变为低电平,而使24V电压送出,发出FIN,即MT信号执行完毕,管角2现在无论为高电平或低电平,FN信号发出,均有24V输出,MT信号执行完毕送出,从而NC执行下段程序。其刀具尚未交换,易发生撞件的可能。据此,我们拆下G3芯片,其为干簧电器,去市场买此芯片,没有买到。我们根据其性能而采用松下DSZY-S-DC5C代替,故障解决,从换至今一年多没在发生类似故障,保证了车间的正常生产。
    上述数控机床电气故障实例,是我们在维修实例中挑选和总结出来的,它反映了数控机床电气中的一些问题,要提高数控机床电气维修技能,关键在于必须熟悉所修数控机床性能特点和工作原理,掌握正确的方法如检查数控机床的CRT报警,显示内容,查维修手册。在出现故障时,根据其故障现象,查电气手册来排除故障,在维修过程中不断实践,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从而达到灵活运用维修技术,排除数控机床电气故障的目的,充分发挥数控机床的利用率,多创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