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的参照问题:你想过吗?

楼主(2008-02-03):
proe的参照问题:你想过吗?在进入草绘时,有个选择参照对话框,列表框里,有几个选项:1.使用边/偏距.2:所有无量纲参照3:链参照.
请问它们怎么样使用呢?,或者它们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
使用边就是后来需要创建的特征可用以存在的线条来直接草绘
偏距和边的原理一样,不过是按照原有的边来offset一个距离
链参照就是使用连续的线条来做参照,可以避免一条条的重复画图工作
所有无量纲参照未知,我用的是英文版,不知道如何对应中文名称
建议楼主好好买本书来研究下,这些是基础的东西
只有把这些搞懂,以后画图会很快很顺利的~~~

楼主:
这些好象不是基础吧!哪本基础书里有参照的祥细解释?

链参照:当你在参照对话框里,选一条连续的线作为参照时,根本不可能选中整条,总是分段选取的.
比如,一条线由一条直线和一段相切弧构成.你选弧时,仅仅是把弧当成参照,直线部分需要另选.

您可以选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