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顶尖如何导致了椭圆

楼主(2008-02-03):
在磨削加工中,经常遇到轴颈圆度超差(椭圆),很多时候只要换一下顶尖就好了,老师傅们经常说是因为顶尖不好。
我想从理论上知道为什么顶尖不好了就会导致椭圆,顶尖怎么不好了会导致椭圆,又是怎么导致的椭圆。

网友:
外圆磨削,因为顶尖是保证工件在同一轴线的。如果顶尖不好,就不会在一直线。

网友:
我估计可能是说顶尖跳动太大,也就是轴承磨损,当用这样的顶尖磨工件时必然产生周期性跳动形成椭圆。

网友:
欢迎各位高手发表这个问题的见解。

网友:
楼主的情况是顶尖接触部分的圆度不好造成的。
做为精加工,首先就是要保证顶尖的精度和中心孔的精度。想想看,在机床附件商店买个顶尖才多少钱啊,一般就十几块吧。而你从机床厂买个顶尖要多少钱?材料都是一样的,机床厂也是买的标准顶尖,但都会自己精加工一下的。一个高精度顶尖要比标准顶尖贵100倍,这就是精度的价值。
理解这个问题可一类比汽车在不同路况上的情况。在高速路上的感觉和在乡村土路上的感觉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
二楼说的情况会引起锥度,和圆度无关;三楼说的情况精密磨削一般不会采用,顶尖是不转的,您说的是顶尖旋转的情况也有。圆度不好不仅仅是顶尖本身的问题(这个因素可能大一些),零件的中心孔质量以及机床的其他参数也有影响

游客

网友(2012-03-20):
是的,因素有很多的哦,可能不仅仅是顶尖的问题,还有机床等等,扬兄说的对

网友(2008-02-05):
现在的顶尖质量及差 以前老师傅留下的老的顶尖都比现在新的好 建议你找以下老的顶尖

网友:
我问下楼主  你说的你是换下那个顶尖呀!
是尾作的还是前面的那个

楼主:
普通外圆磨床,床头和尾座都是顶尖,定位用的,换哪个就看情况了

网友:
外圆磨床,其顶尖是死顶尖,造成椭圆一般不是顶尖的原因,大多情况来至于前道工序的中心孔没有制好,旋转当中损坏了你正常使用的尾部顶尖,当你换顶尖后,其实已经是对原中心孔二次研磨,这时候是可以保障一般精度,当然,你会觉得好了,;
改良:
  • 换带合金头的死顶尖,如果还有此情况,卸下,擦拭顶尖孔再安装,
  • 麽削前,先研磨一下。很简单的方法。

网友:
顶尖在工作的过程中受力是不均匀的。磨损情况自然也就不同。也就是顶尖自己本来就是椭圆了。随之工件旋转的轨迹就不是个圆了。当然。。。。。。。。。。。。。。

网友:
6楼和10楼均提到了精密磨削中的活顶尖和死顶尖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选用。欢迎有经验的大虾论述之。

网友:
除非工艺不允许的情况下,外磨才会用活顶尖,此时一般对圆度要求不高,比如磨打印机中的胶辊。其他情况下基本都是用死顶尖顶磨。圆度不好,首先是精研中心孔,要是有工装,也是先考虑工装的因素。然后才找顶尖的因素。最后才考虑机床的主轴和进给的因素。

网友:
哈哈,实际上造成此问题的根本原因是
第二道工序中粗车时进刀量太大造成中心孔偏移,
以前在车轴类零件时也遇到过.
因为车轴的工序一般是先打中心孔,后粗车,再精车,然后磨,再铣.
往往在粗车时一刀切削量在双边10mm,俺甚至车到15mm,
在这么大的切削量下当刀有点钝时很容易造成轴中心孔偏移,
后尾的活顶针也特容易坏.
所以在精车后磨时有时会出现楼主的情况.

解决办法:当工件精车后上磨床前再回一下中心孔,上述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
磨削是有很大的径向力的,顶尖的磨损也是由此造成,顶尖磨损了工件就有椭圆了。

网友:
磨削是有很大的径向力的,顶尖的磨损也是由此造成,顶尖磨损了工件就有椭圆了

不错,这种情况常有,不过,我认为这是在野蛮操作,新工和赶任务时也常发生,可以换合金顶尖同时想法子减少径向切削力,方法很多,台兄知道。

网友:
楼主,有时引起椭圆不光是顶尖的问题,大多数是由于中心孔不圆引起的。

楼主:
我还是没明白这其中的原理,希望各位大侠再说细点。

网友:
原因是你的顶尖孔不圆!请将顶尖孔研磨。如顶尖孔圆,顶尖不圆也可磨圆,如顶尖孔不圆,顶尖不圆就磨不圆。

网友:
所加工材料的硬度不均匀也是造成工件变椭的原因。

网友:
合金死顶尖使用一段时间后,合金部分也是会磨损的,与轴上的接触不良,就会造成轴椭圆,所以,顶尖使用一段时间后要修复后再用,工件再磨削前,中心孔是需要研磨的。

网友:
造成椭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顶尖与顶尖孔接触不良:顶尖磨损或顶尖孔精度不够。应经常修磨顶尖,零件在精磨前一定要研磨中心孔并将中心孔擦拭干净;
主轴间隙或尾座套筒间隙过大,磨头松动也会造成零件椭圆;
顶尖锥柄或主轴及尾座套筒锥孔磨损,致使配合不良,造成零件椭圆;
此外,操作者的不当操作也可能引起零件的椭圆。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只要出在零件中心孔偏移的,和顶尖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网友:
真是长见识呀,我个人认为和中心孔,还有顶尖的事.

网友(2010-08-24):
我自己认为圆不好可以把前面支点望上调下也不可太望上了,看情况如果你太望上了就望下调.  在把活在敲圆一切  就OK了   没他们说的那么复杂  三角不好把前支点望下敲一下

网友:
顶尖不圆,就相当于不起支撑作用,引起的是工件被磨成锥台形,不影响圆度度的

网友:
..........真是长见识呀

网友:
就是来学习的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换带合金头的死顶尖,如果还有此情况,卸下,擦拭顶尖孔再安装,
麽削前,先研磨一下。很简单的方法。

网友:
造成椭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顶尖与顶尖孔接触不良:顶尖磨损或顶尖孔精度不够。应经常修磨顶尖,零件在精 ...
引用 网友A:

    所言极是,这些问题要是都没有了,也就不椭圆了。

网友:
我问下楼主  你说的你是换下那个顶尖呀!

网友(2011-07-16):
我觉得不论是活顶尖还是死顶尖,如果顶尖磨损都是会对工件圆度产生影响的

网友:
工件磨后不圆,与工件的中心孔的圆度有很大的关系,中心孔的圆度可以有几种方法保证,上车床用硬质合金的顶尖拷一下,起到挤压修正的目的。有条件的话可以上中心孔磨床磨削出高精度的中心孔。也和顶尖给工件的轴向力有关,精磨时适当的顶尖给工件的轴向力是有必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用研磨顶尖  研磨中心孔

网友:
楼上大侠分析的很有道理,非常赞同

网友:
我也来说说一二。磨削外圆形成椭圆,就是我们常说的失圆,它一般跟顶尖,中心孔,以及磨削时的进给等参数有关,中心孔的不好一般是失圆的主要原因。这个需要考虑磨削时的力学上去分析。

网友(2012-03-19):
我想可能是顶尖跳动,工作的时候沿着工作旋转周期性的摆动,导致工件随着转速周期摆动,最后导致椭圆

网友:
顶尖跳动啊 向那边跳那边就磨多了啊

网友:
啊vhsd'khbd中心早知道v

网友:
学习了  现在的产品 蹩脚呀

网友:
主要是顶尖不圆  中心孔不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