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氧铜的机体上做安装螺纹护套的螺孔,不知道标准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2008-02-03):
最近我司生产的无氧铜材质的产品,客户要求做出安装螺纹丝套用的螺孔,我们以前没做过类似的加工,只知道螺纹丝套的规格是:M10 X 2D和另一个是:M12 X 2D,不知道加工时,底孔要多大,螺距要多少,不知道哪位前辈可以指教?
先谢谢各位指教了.

网友:
1. 如規格只寫M10而没有標明螺距,一般表示為粗牙即1.5,M12即為1.75。
2. 2D為長度即兩倍直径的意思。
3. 下孔直径:M10 (10.5),M12 (12.5)僅供參考